非晶硅玻璃清洗机主体

楼主(2009-06-25):
应用于非晶硅太阳能电池玻璃清洗。玻璃尺寸为1400x800x5mm,主要工艺为洗剂喷淋清洗——上下滚刷刷洗——超声波清洗——三段喷淋漂洗——风刀吹水——热风循环烘干。图片分别为SW组装图和实物照片。

网友:
呵呵,看不到图片啊,楼主

楼主:
照片由老鹰帮着发上来了,感谢老鹰。

网友:
很漂亮的设备。
有一点外观方面的问题请教。
照片前端水槽壁上下两排是螺钉还是铆钉?工艺上有没有可能不用或者隐藏?

网友:
非常漂亮!有两个问题请教.
1.工件重量大约14kg,你滚轮的间距多少?滚轮的直径多少?能否保证平稳的输送?
2.看你顶部没有冷凝雾气的设施,清洗漂洗产生的雾气,如何处理?
谢谢!

楼主:
能看见滚轮部分的是上下料台,两侧封板固定,用圆头螺丝固定,并不是铆钉。
5楼看来是同行,以后多交流。滚轮间距150,直径35.影响平稳输送的因素很多,比如传动轴的直线度,两端固定位的加工,装配等。清洗部分在盖板上留了足够的空间,因此看起来比较高,另外还有抽气装置。

网友:
玻璃行业我们没有接触过,板材类的倒做过。工艺不一样,其他的就相差无几了。

网友:
红帆船 友好!
.
又见到你的成果了,祝贺!
.
有不明白的地方要问:
?1、此设备是流水线连续方式,还是间歇时段人工装卸工作方式?
?2、工艺为:
洗剂喷淋清洗—一应为悬空操作。
上下滚刷刷洗——应为悬空操作。
超声波清洗——一应为槽中液体中操作。
三段喷淋漂洗——应为悬空操作。
风刀吹水——一一应为悬空操作。
热风循环烘干一一应为悬空操作。
.
六个工艺中,第三个工艺需要将玻璃浸入液体中进行超声波处理,
但在原理图上看不出你是如何做的?
.
谢谢!
.
syw  090701---13.24

网友:
syw开门造车前辈的问题,我来解释下,楼主看看是否对哦。
1.此设备肯定是前辈所说的,间歇式人工装卸。同类设备,一般都是人工上下料。
2.主体图中上端的减速机,想必是起升降作用。工件到位后,连同滚轮整体浸入水中,进行超声波清洗。

楼主:
上下料确实是人工的,但也可以做成自动的,成本就相对高了。
整个设备产品在一个平面上运动,即滚轮的上平面,滚轮传动动力是前面的两个电机。
超声波槽在上下两部分各有一个超声波振板,清洗液循环使用,保持液面高度。
后面的电机是喷淋清洗的水泵,文件太大,管路部分的没有完全装入。

网友:
……
整个设备产品在一个平面上运动,……
超声波槽在上下两部分各有一个超声波振板,清洗液循环使用,保持液面高度。

……
引用 网友A:

.
红帆船 友好!
.
只留你10楼的回帖中的关键点,是存在问题的!
.
你的工艺为:
洗剂喷淋清洗—一应为悬空操作。
上下滚刷刷洗——应为悬空操作。
超声波清洗——一应为槽中液体中操作。
三段喷淋漂洗——应为悬空操作。
风刀吹水——一一应为悬空操作。
热风循环烘干一一应为悬空操作。
.
工艺1、2、4、5、6要在液面以上进行。
而第3个工艺必须将玻璃浸入液面以下进行。
而你的槽又是通槽,而非隔槽。
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保持“统一的液面高度”,
不是要引起3号工艺与其它工艺的矛盾吗?
.
syw  090702---01.50

楼主:
只是在一个平面运动,并非保持统一的液面高度。
其他几个工序肯定是悬空的,因为在滚轮上面;
其实超声波槽也是在滚轮上面,但液面高度要高出玻璃上表面很多;至于原理,就像你给一个有漏洞的桶里不停地加水,虽然也在不停地漏,只要加入水的量一直大于或等于漏出的,就可以保证一个液面高度了。这种应用在清洗中很常见的。

网友:
……超声波槽也是在滚轮上面,但液面高度要高出玻璃上表面很多;至于原理,就像你给一个有漏洞的桶里不停地加水,虽然也在不停地漏,只要加入水的量一直大于或等于漏出的,就可以保证一个液面高度了。
.
这种应用在清洗中很常见的。
引用 网友A:

.
红帆船 友好!
.
你在12楼的回复给出了一个合理而圆满的解释。如果没有这个解释,
在设计中就应该有一个在3号工艺中将清洗物下降到液面以下的机构。
.
我和我们网站的绝大多数的网友,都没有做过清洗方面的项目。
但通过这个帖的讨论,大体工艺基本清楚了。
.
谢谢!
.
syw  090703---02.05
.

网友:
见识一下  外行学习中

楼主:
呵呵,这种方法简单实用,在PCB板、玻璃等水平线上常用。

网友:
红帆船兄,
首先我对对玻璃行业不了解,有以下问题需要请教:
1,玻璃切割有什么砂轮?这关系到清洗的工艺。
2,清洗用什么水,是市水还是去离子水?

楼主:
呵呵,真还不知道切割玻璃用什么砂轮;
一般使用去离子水清洗,因为市水里面的盐离子等干燥后会在玻璃表面形成污点;但在LCD,TFT,包括太阳能行业后面工序必须用超纯水清洗,才能达到洁净度要求。

网友(2015-11-15):
哇咔咔    外观好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