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悬臂轴选用什么种类的轴承比较好?

楼主(2009-06-25):
悬臂轴一端为圆柱齿轮,需传递的扭矩为40N.m,请问是选用深沟球轴承好还是用滚针轴承好,或者是其它什么轴承?要求只用一个轴承。

网友A:
如受力不大用深沟球就行,滚针轴承不能承受轴向力,如有轴向力须加推力轴承,或用圆锥滚子轴承,转速高可用推力球,但推力球的轴向力有限。
轴承必须用两组,根据悬臂端部的径向力计算后选择轴承和轴承间距。
如轴承安装位置有限可选择交叉滚子,一个轴承就能实现,但是成本高。

网友:
谢谢管理员加分,尽力而为吧。

网友:
4楼的朋友,我记得转速高的时候推力轴承不行吧,不知道有没记错

网友:
条件不够。齿轮是直齿还是斜齿?一般用斜齿,是有轴向力的,轴承需要承受一定的推力。用一个轴承怎么支撑一根轴?另一端是直联在其他轴上?一般来说选滚珠球轴承。最好是进行计算。

网友:
最好用两个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朋友,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交叉滚子轴承吧。交叉滚子同时承受径向力和轴向力,一个就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的单向推力球也能承受3000转,不够用吗?

网友:
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2011-07-06):
圆柱滚子轴承,或者两个圆锥滚子轴承。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用的是滚针轴承,但是受力后会有0.05的跳动,可能是轴承刚性不够,或者是配合间隙的问题,还望哪位高人指点

网友:
是预紧力不够,弄个调预紧的机构就能把你那个跳动跳到微米级

网友(2023-12-04):
引用 网友A:
如受力不大用深沟球就行,滚针轴承不能承受轴向力,如有轴向力须加推力轴承,或用圆锥滚子轴承,转速高可用 ...

老哥,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过我负载不是很种,也就是一个光纤盘估计连1公斤都到不了,然后我轴长210mm,还是悬臂安装的,所以现在轴画圆,不同心转,这个如何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