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板压模问题

楼主(2009-06-25):
在26mm*240MM,2mm铜板上压制精细图案,需要什么压制设备,模板通常用什么材料加工。谢谢

网友:
先用模具钢作模板,可以精雕,也可以电作,
计算你铜材的性能,得到压制力,把钢模板挂到压力机上,控制压力,压制,

楼主:
先用模具钢作模板,可以精雕,也可以电作,
计算你铜材的性能,得到压制力,把钢模板挂到压力机上,控制压力,压制,
引用 网友A:

十分感谢!是白铜BZn18-18,打算小作坊加工,压力机选择什么型号?2mm厚度铜板,四面折角〔90度宽度5mm〕加工用压力机压边,可以不切角直接成型吗?〔这样外观比较好〕

网友:
压力机多大,你得算一下,铜材的最终状态硬度不一样,你吃不准可以试一下,但铜板太薄,压后有变形,

不切角折弯是可以的,但你得有收边折角机,也就是把收边余量‘拉’出来,再切掉,不拉出来,皱褶处理不掉,

楼主:
压力机多大,你得算一下,铜材的最终状态硬度不一样,你吃不准可以试一下,但铜板太薄,压后有变形,

不切角折弯是可以的,但你得有收边折角机,也就是把收边余量‘拉’出来,再切掉,不拉出来,皱褶处理不掉,
引用 网友A:

遇到行家了,我是加工纪念性的铜牌2mm厚度可以吗,压痕深度0.5左右,一次性生产。谢谢

网友:
把你的铜板处理得软一些,没问题,

楼主:
把你的铜板处理得软一些,没问题,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比较麻烦吧,直接压力增加可以吗?
有压边和冲压多功能的,适合上述加工的设备吗?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材料硬度大,压图案容易变形,

压图案和翻遍是两个设备,

楼主:
材料硬度大,压图案容易变形,

压图案和翻遍是两个设备,
引用 网友A:

对了可以让铜板厂处理一下板的硬度,工艺顺序一般是先压边再压模?还是压模在先。

网友:
先压图案,

楼主:
师傅在那里,看样子是模具的行家,是大厂的老总吧?
压边机通常和剪板机是一体的,为大型设备,有小的剪压机吗?

楼主:
材料硬度大,压图案容易变形,

压图案和翻遍是两个设备,
引用 网友A:

看来需要自己加工土的压边机,剪板和压边机通常比较大。有4边一次压成的小压边设备吗?

网友:
有这种小设备,你找一下,做牌子的就有,

楼主:
有这种小设备,你找一下,做牌子的就有,
引用 网友A:

谢谢,网上找找看。

楼主:
想好了不压边,铜板加厚直接压模,效果更好。
请问蛤嘛兄什么地方可以模板定制,什么材料,价格多少?

网友:
钢模板的价格比较复杂,和加工方式有关,材料是模具钢的,你压的量小,用高碳钢也可以,但热处理要注意,
一时说不准价格,深圳比较便宜,

还有,怎么能看出是大厂老总,有什么记号吗?

楼主:
还有,怎么能看出是大厂老总,有什么记号吗?
引用 网友A:
     当然,如此热心当然是大好人,热心就是最好的记号。
我打算冲压的质量高点,也就是成本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冲压的东西观感漂亮,应该选择什么材料和工艺。

网友:
质量高,可以不用铜,用塑性合金,塑性合金对压制精细图形和微小文字效果都比较好,压制以后抛光,再镀铜效果也非常漂亮。价格比用铜低些,

楼主:
质量高,可以不用铜,用塑性合金,塑性合金对压制精细图形和微小文字效果都比较好,压制以后抛光,再镀铜效果也非常漂亮。价格比用铜低些,
引用 网友A:

本人是搞红木的,在红木上添加白铜零件十分漂亮,也十分高挡和与众不同,效果与其他材料完全不同,工艺上可能也比较简单〔不用镀〕。制做模板对图案有什么要求?照片、白描图还是失量图?那个效果好。

网友:
工艺品,最好是人工树脂石膏雕版,抛光以后翻成钢模具,再压你的铜件,机器活比较生硬,我见的艺术活都是人工版,只有混事的采用计算机机器版,没有艺术气息,

楼主:
工艺品,最好是人工树脂石膏雕版,抛光以后翻成钢模具,再压你的铜件,机器活比较生硬,我见的艺术活都是人工版,只有混事的采用计算机机器版,没有艺术气息,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是人工雕板,再翻模。是否需要先雕大比例的雕板,再案比例缩小翻模?这样图案可以十分清晰。

网友:
看你成活尺寸,成活尺寸小,比如20x20mm,又希望特别清晰,有立体感,建议你雕8倍左右石膏模,翻比例钢板,压制,效果不错,

楼主:
看你成活尺寸,成活尺寸小,比如20x20mm,又希望特别清晰,有立体感,建议你雕8倍左右石膏模,翻比例钢板,压制,效果不错,
引用 网友A:

回答的十分明确,谢谢!
图案有什么具体要求,看来需要手工绘制的艺术效果高的浮雕图?

网友:
找个雕版匠人,按你说的雕,雕到你满意为止,匠人的水平有区别,银子也有区别,
其他没什么了,剩下就是把东西卖出去挣钱了。

楼主:
找个雕版匠人,按你说的雕,雕到你满意为止,匠人的水平有区别,银子也有区别,
其他没什么了,剩下就是把东西卖出去挣钱了。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的问题多,麻烦蛤蚂老兄了!
雕刻匠人应该是按板大小算价了,中档和高档大概是多少?

网友:
雕版匠人不是按版面,一般和教授一样,是按身价计算,先看身价,再看版面尺寸,版面尺寸占的比例小,
这个你得找到人跟那家伙谈,现在说不出多少,

楼主:
十分感谢蛤蚂兄,收获不小,谢谢!

网友:
发财就好,但近期红木看跌,但要看成分,紫檀好像稳定。

楼主:
发财就好,但近期红木看跌,但要看成分,紫檀好像稳定。
引用 网友A:

今年红木已经涨拉,已经回到去年初的价格,目前看价格肯定看涨。好紫檀肯定更看涨。外面假紫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