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检测-求助

楼主(2009-06-25):
1所示为设备工作台,其中上下两弧面为与工件的接触面,请教各位大侠应用哪种检验项目表示图中两半径为50的的弧面的几何精度?该检验项目对应的检验方法是什么?

1 设备工作台导轨

2所示为经设备加工后的工件,为了表示设备的工作精度,需要测出图中工件的宽度、厚度尺寸偏差及两弧面的精度,其中厚度为竖直方向上工件的厚度,请问应用什么方法检验?

2 加工出的工件

网友:
要视你的工件的要求精度来采取测量方法了.如果精度不高,用R样板就可检测R50的形状精度.如果要求高的话可以用轮廓仪或者是三座标均可

楼主:
图纸上的形位公差都要标哪些啊?请问各位高手

网友:
直线度,面轮廓度。不知道你要不要平行度。

网友:
为什么要弧形,V形不好吗

网友:
可以用着色法检和标准偶件的接触面积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