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方体如何拉成锥度?

楼主(2009-06-25):
在三维里面可以将圆住体拉成锥度,那么请教这立方体该这样拉成锥度??谢谢!!别告诉我可以先做成立方体,如何用三角体进行差集!

网友:
这里讨论软件技巧的不多,建议最好多发几个论坛,
感 觉这里的技术讨论比较热烈

网友:
如果是在SW中做,就是拉伸时加拔模。

楼主:
问题是我现在用AUTO CAD2007在做三维!!

网友:
有个笨方法,你先画一个三角形,然后以一个直角边为轴,旋转,然后就是锥型了。
我没事的时候也喜欢用CAD画实体玩。
对了,哥们,你那螺栓是咋画出来的了,教教我呗。
我的04的

楼主:
第一步:在“建摸”工具拦里面找到“螺旋命令”,建立螺旋弹簧。
第二步:在“绘图”工具拦里面找到“正多边形”画出三角,注意!此三角形状影响螺纹外形。
第三步:同样在“建摸”工具拦里面找到“扫掠命令”,即可。

网友:
多些楼主指导

楼主:
做的很不错!!比我那个做的漂亮多了!!!可惜一点就是没做圆弧倒角!

网友:
应该在拉伸命令开始时,有个选项。那个命令可以

网友:
楼主要拉伸成这样?

网友:
楼主换2010吧,呵呵
直接拉伸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主换2010吧,呵呵
直接拉伸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不行啊!电脑运行不起来!!!!现在用2007得做三维,在倒角得时候很慢很慢!!

网友:
呵呵,其实直接不就有那个锥型的命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