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能保压的气动方向阀

楼主(2009-06-25):
由于试验火车的制动阀等元件,请大家帮我找一个能保压的两通或三通的气动方向阀。通径4毫米左右,0泄露,电磁铁驱动的球阀。液压里面就有电磁球阀,但是我气动元件玩得不多,在网页上也没有找到适合的。只好求各位专家帮帮忙。

网友:
应该有气动电磁球阀,不过如果用量不大,用液压电磁球阀在气动上又何妨。

网友:
我们用过CKD的这种阀:AB41-02-6-ABS-DC24V性能不错
样本在:http://www.ckd.sh.cn/product/product/product.asp(样本P451)
SMC的VX2220-02-5DZ也可以,都是同性能的
常通常闭的你根据要求自己选(如需要提供厂商给我留言我电话已经变号了)

网友:
这个很有用的,希望以后能够多多提供这些资料.

网友(2009-09-13):
两端各串接一个截止阀应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