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电机用控制卡驱动与用CNC系统的区别?

楼主(2009-06-25):
请高手指点迷津?用控制卡,那家的比较好?用什么软件?CNC系统的优点?

网友:
这个你需要多联系机加供货商,这个不好说,我现在PMAC,还凑合。

网友:
用控制卡,一般是基于PC的,最大的好处是灵活,可以做专用的控制。相比之下,开发复杂。
用CNC,有通用,有专用。是个系统集成的东西,开发简单,稳定性好。但可能浪费其功能并为之付出不必要的成本,并且灵活度差些。

网友:
这个领域在深圳这边很火热,技术也很成熟,
运动控制卡是基于电脑才能运行的,而运动控制器则是可以脱机运行的,只是价格就要贵很多了
我正在设计一台四轴平台点油机,准备采用运动控制器+触摸屏来完成,有机会请多多指导

网友:
螺旋线 、湘里狼 两位友好!
.
我用的可以用于PC机上的I/O控制卡,是ISA总线标准,是在1995年买的。
配上自己在DOS环境下编的程序,
直接用编码分配方式(而不是用脉冲方式)控制步进电机,
直接对外部机械进行“位”输出控制,
直接对外部机械进行巡回扫描方式控制,都非常方便的做到随心所欲。
.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1、现在新的PC机已经没有ISA插槽了。
2、现在的WINXP操作系统也不能在“WIN窗口”界面与“DOS”界面进行切换了。
.
为此,我不得不被迫在家中保存一大批老旧计算机!
.
我想问的是:你们接触到的PC机上用的控制卡的插槽是什么制式的?
.
谢谢!
.
syw  090628---07.13

网友:
现在基于PC的PCI接口的多轴控制卡已经很普了。开发也很方便,随卡都有动态连接库和开发实例。VB、VC都可以开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原来的主板坏了,一看,ISA插槽!没办法,到电脑市场花了40块钱买了块旧主板回来,搞定。
就算是现在,同样可以买到新的带ISA插槽的主板,不过要买工控机的,家用或商用机的肯定不带了。
系统问题更好解决,可以装个虚拟PC,然后可以装N个系统,随便切换。不过,遇到过虚拟PC下断点不响应的情况。

网友:
与时俱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开发的积台有生产了吗?能晒张照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