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图幅设置

楼主(2009-06-25):
我想画个长宽已知的图形,第一步该做什么?
请问用cad画图的图幅怎么设置啊···
急用···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

网友:
楼主适合找本书看看。

网友:
在模型空间1:1画了,画完了有几种方法
1,图约空间画标题栏,用视口的方法
2,在模型空间,画常规的标题栏,将图形放缩
3,在模型空间,将画好的标题栏放缩,
这三种方法各有优缺点,自己去体会啦

网友:
第一步是画两条相互垂直的直线,可以用双点划线,这就是全图的基准,有了基准,后面的就都可以下手了

网友(2009-08-01):
同意6楼的!

网友:
我习惯于先画一比一的图,再安图框

楼主(2009-09-15):
就是我想画一个1:1的实物图形,但是就是不清楚那个图幅设置怎么搞的~~~

网友:
在格式---图形界限 根据命令行设图形界限 然后完全缩放(从一个有小手的图标数第三个 然后左单击不放选下面的完全缩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