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锻铝连杆与铸铝连杆的优劣?

楼主(2009-06-26):
目前开发一小型柴油机,再连杆选材上有锻铝和铸铝、锻钢的选择,由于没接触过锻铝构建,所以想请教锻铝的相关特性!谢谢!

网友:
楼主要用什么铝做材料呢?
 LD2:中等强度,在热态和退火状态下可塑性高,易於锻造、冲压,在淬火和自然状态下具有LF21一样好的耐蚀性,易於点焊和氢原子焊,气焊尚可。切削加工性在淬火时效後尚可。用於制造塑性和高耐蚀性、中等载荷的零件以及形状复杂的锻件
LD5:高强度锻铝,热态下有高的可塑性,易於锻造、冲压,可热处理强化,工艺性能较好,抗蚀性也较好,但有晶间腐蚀倾向,切削加工性和点焊、滚焊、接触焊性能良好,电焊、气焊性能不好。用於制造形状复杂和中等强度的锻件和冲压件等
LD6 :在热压力加工时都有很好的工艺性能,可进行点焊和滚焊,热处理後易产生应力腐蚀倾向和晶间腐蚀敏感性。可制造复杂形状和中等强度的锻造零件和模锻件
LD7 LD8 LD9 :耐热锻铝,可热处理强化,点焊、滚焊和接触焊性能良好,电焊性能差,耐蚀性和切削加工性尚好,LD8的热强性和可塑性比LD7差。用作在高温下工作的复杂锻件
LD10:高强度铝,热强性较好,但在热态下可塑性差,其他性能同LD5。用於制造高负荷和形状简单的锻件、模锻件
LD30:用於制造中等强度(σb>27kgf/mm2)在+50~-70℃ 围内工作并要求在潮湿和海水介质中具有合格耐蚀性能的零件

网友:
LD2
  中等强度,在热态和退火状态下可塑性高,易於锻造、冲压,在淬火和自然状态下具有LF21一样好的耐蚀性,易於点焊和氢原子焊,气焊尚可。切削加工性在淬火时效後尚可。用於制造塑性和高耐蚀性、中等载荷的零件以及形状复杂的锻件
  LD2-1 LD2-2
  耐蚀性好,焊接性能良好。用於制造大型焊接构件、锻件及挤件
D5
  高强度锻铝,热态下有高的可塑性,易於锻造、冲压,可热处理强化,工艺性能较好,抗蚀性也较好,但有晶间腐蚀倾向,切削加工性和点焊、滚焊、接触焊性能良好,电焊、气焊性能不好。用於制造形状复杂和中等强度的锻件和冲压件等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
昨天与一供应商求教,他们认为锻铝强度方面是要比铸铝好,但价格方面贵得多,同时还必须检测内裂纹缺陷!

Material                    UTS (MPa)          Yield (MPa)           Fatigue (MPa)

Cast aluminium            ~320                  ~170                        ~140

Forged aluminium      Up to 550           Up to 500                   ~160

Forged steel                 ~800                    ~600                    ~400

网友:
当然是锻铝好!
除了强度可以控制外,内部的缺陷也少得多.在铸铝合金的连杆中常有各种铸造缺陷:气孔,夹杂,疏松....,浇冒口系统处理的不好,会多位于最后凝固的杆体上.这对连杆的质量控制带来了很大的问题.这里又是柴油机连杆,其强度也要求较高,用铸造铝合金肯定不合适,至于锻造铝合金也应经过仔细的强度校核后再确定.需知连杆一旦断裂,会造成柴油机打坏,连带损失是很大的,因此连杆的选材是很重要的,这在设计上是不容忽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答,现在行业中的锻铝连杆逐渐被锻钢和铸铝代替,经过权衡,我们决定采用锻钢。

网友:
没有把握还是用钢,坏一个连杆造成发动机损坏赔的大了

网友:
看到各位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2009-08-15):
还是锻件好,逐渐的热催

网友(2009-10-02):
当然是锻造的三,是关键件得嘛

网友(2012-07-06):
用7075锻铝怎么样?强度还可以,就是伸长率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