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转位刀片----请教

楼主(2009-06-26):
最近,查了查可转位刀片的资料。很多地方不太明白。请各位大侠发表发表意见。
先来第一个问题:
刀片形状决定了刀片的那些特性?除了ISO规定的那16种形状外,常用的还有那些?这些形状出于何种目的?
图文并茂最好。
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应该刀具样本里面都有啊,无非就是几个主要的角度,修光刃啊,槽型什么的,轻切削,中切削,重切削,刀片的形式都会不一样啊。不同品牌的刀具都会有所不同。。。

楼主:
谢谢楼上。
楼下继续。

楼主:
呜呜,难道是我问的问题太简单了,各位不屑一顾。

网友:
刀片的形状你已经了解了,但估计没有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多种结构,多看看车工手册。
一般是考虑刀片的安装空间、刀具强度、排屑效果、刀片的利用率来设计的。

楼主:
谢谢版主。
我的意思是,那些是标准的。如果是非标的,形状还会有怎样的变化趋势。那些虽然是好多种,但可以归为:圆形,正多边形(3,4,5,6,8),平行四边形,菱形,长方形,等边不等角六边形,不等边不等角六边形。如果是非标,会跑出以上几大类吗?
另外,精铣刀片只有一个刀尖,已经是不可转位了,这是为了固定的刚性吗?

网友:
什么样的精铣刀片?一般不会只用一个角,除非是修光刃刀片,能把型号告诉一下吗?

楼主:
俺说的就是矩形,带修光刃的精铣刀片。
这个能转位?
俺是纯外行啊,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螺旋大侠太谦虚。
能不能把你说的刀具拍张照片来谈谈?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
带修光刃的只能用一个角了,没法转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俺不是谈特定的某型号刀片,而是想系统了解一下刀片的设计思路,然后是制造,然后是应用。每个人理解的角度和程度不一样,就是想听听各位大侠的理解。
再次谢谢。

网友:
还有就是高速钢的非标刀具了。
你说的单刃刀具可能的不能换角的立装刀片,一次只能用一个刃的吗?

楼主:
俺说的就是这种刀片。
红圈的地方看起来是圆角的,这个好像不参与切削,圆角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原来是说这,呵呵,请问如果不加工成圆弧的,制造成什么样的,不会引起你的关注?

网友:
圆角么就是倒角呗

楼主:
俺从未见过这种刀片的实物。所以不知道这三个圆角是不是不加工的,毛胚就是那个样子而已。
从加工上考虑,要尽可能减少加工量。

楼主:
哎!
看来实践很重要啊。
决定了,亲自上手磨刀去,顺便把群钻刃磨也学学。

网友:
图片红圈内不参与加工不错,但要与标准刀具的刀夹匹配,不能因为一个刀片就把刀夹的形状改变(要改变的话还不如不改变简单),毕竟,刀具都是要倒圆的,如不加工圆角的话会不会容易撞坏、割手、干涉?
不知道说清楚了否。

楼主:
也就是说,毛胚就是这样。周边刃磨的时候不会再倒圆了吧?
在刀片的精度指标上也根本不会体现出这些非工作特征的精度吧?

网友(2016-10-14):
我这边有图册 里面很详细  ,槽型 和材质每个品牌的叫法不一样

网友:
附件有车铣的 你看下  我这边资料很多 ,这边这两天刚好有展会

网友(2019-08-30):
主要看应用场合,面铣?方肩铣?槽铣?仿型铣?不同应用,刀片的样式会有变化,在相同领域,如面铣,这时候就主要看应用了,场合不一样,主偏角不一样,刃口处理形式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