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主轴电机问题

楼主(2009-06-26):
请问各位有了解主轴电机的吗?
主轴电机跟伺服电机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在设计机床的时候主轴电机不选择伺服电机?

疑问?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主轴电机是什么机床的?如果是工件电机,一般都是普通的变频电机,如果用伺服电机也太贵了,都不知道有没需要那么精确的角位移传动.如果是铣床上面的主轴,那应该是电主轴,应该也不需要精确角位移吧,只要求高转速,良好的制动性能就可以了.
伺服电机的最大特点就是传动精确,如果不需要精确传动,那不是浪费了吗?

网友:
主轴电机和伺服电机应用场合不一样。电机的特性也就不一样。
主轴电机一般看重的是转速和功率,频繁启停就要求在散热上有优化设计。
伺服电机一般做精确定位,看重的是扭矩和编码器分辨率。
一些时候,伺服电机可以做主轴电机用,而主轴电机一般不做伺服电机用。

网友:
螺旋线大侠说得好

楼主:
明白了 总结的相当精辟 非常感谢啊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 我明白了我设计的机床是工件机床 也就是工件的旋转是主运动 所以不必考虑其旋转的精度

网友(2010-04-14):
螺旋线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大家讲的都很好都是以前只是知道但不明白的地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