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油缸上的高压管,液压泵要工作1-2分钟后车斗才起---请教

楼主(2009-06-26):
一辆神河双缸翻斗车,换了一根油缸上的高压管出现了一个问题,在每次起翻斗时液压泵要工作1--2分钟后车斗才起,这种现象没换高压管以前没有,换了管以后才出现这现象。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啥原因?

网友:
1.检查整个油路有无堵塞,单项阀是否灵活;
2.更换的管是否太细,造成流量不够?

网友:
更换的油管内孔不对吧,应该比原来的要小。
有的油管外径和接口都一样,不过接口的内径有大有小。

楼主:
多谢楼上的二位

网友:
我认为是进了空气!排下空气看看。

网友:
应该是油缸没有排气的原因

网友:
估计是进了气,油管再细,也会马上有反应的,只是动作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