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冷镦工艺能不能搞定这个产品

楼主(2009-06-26):
这个产品能用冷镦工艺做出来吗?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下,请各位高手出来出出点子,要能搞定我会提供一定的报酬

网友:
具体尺寸没太深入的计算,外形的话是没问题的,像汽车螺母,不过你的是通孔。应该可以,不过做这个的冷镦设备比较贵了,要6工位才能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产品不是通孔的,M6牙深12.1.孔深15.3总长17.9

忘了说材料是铜H62

网友:
冷镦没问题,但步骤复杂,

网友:
量多大?准备用什么设备:专用冷镦机,冲床,还是油压机?应该不会超过四下吧

网友:
是轮胎螺母吧?冷墩估计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