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渗油? 挖机破碎锤上用的高压油管

楼主(2009-06-26):
挖机破碎锤上用的高压油管为何在机子上安装的那头经常渗油?如何防止渗油?

谢谢!

网友:
应该是经常液压冲击造成松动引起的吧,不要用平面密封,改用24锥密封的话可能好一点.请问是软管处螺纹处还是接头螺纹处漏油呢?

楼主:
是接头和胶管部位渗油,接头通过缩管机加压后的压力达到14--18MPA

网友:
24锥密封是说明?能说明下吗 谢啦

网友:
其实锥密封在震动较大的场合不宜使用,还是柔性连接较好,锥面密封加工精度要求较高,而且在使用中震动会导致刚性撞击,难以保证密封效果。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是胶管与接头处漏油,这个问题时由于本身胶管在压制时与接头连接时钢丝部分会被压动,有一定的变形,甚至损坏,这样在高压且有大的压力波动和冲击时就会产生渗油。

网友:
如果液压软管没有问题,可能由两个问题导至的:1是液压软管的接头材质不过关,2是接头没有扣压好。一般出现这样的问题都是这两方面的原因。
我公司专业生产液压软管,有业务可联系
河北省景县华星特种管业有限公司
耿玉成13785881278

网友(2013-06-20):
时间长了什么油管都会漏油···············

网友:
谁有资料?

网友:
胶管与接头连接问题,换质量好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