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普及型数控系统?---请教

楼主(2009-06-27):
如题!普及型数控系统是属于中档系统吗?请教!谢谢

网友:
普及型应该也就是在同系列里面属中等左右的水平吧。

楼主:
谢谢蓝梦!那么经济型数控系统就是低档的喽?

网友:
是的,如广数,凯恩帝,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厂家生产的如开通数控,国立精机.这些系统用在经济型数控机床上,价格也不贵,好的机床用的是西门子,三菱,法拉克.这个是国外产价格很贵.

楼主:
谢谢杨善梅。国内哪家企业可以生产高档数控系统呢?

网友:
国内的企业没有可以做高级数控系统的,都是外企的天下,比如法那克,西门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