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一个密封,使轴孔里面的水不泄漏到孔的外面---请教

楼主(2009-06-27):
现在我有一个定直径的孔,轴是不同规格的,也就是轴的直径是不同的,他们之间间隙配合,轴是空心轴,轴孔里有水流通过,会有泄漏。
现在我要做一个密封,使轴孔里面的水不泄漏到孔的外面。

请各位大侠支招~~~

楼主:
补充一下:是不是可以用一种什么机构实现密封直径的变化?

网友(2009-12-16):
可以选用平衡型的机械密封,这种机封可以满足轴径变化的需要

网友:
可以用密封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