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5.0为什么打不开以前的图?急!

楼主(2009-06-27):
ug5.0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以前的图?有人说将系统时间该到以前就行,有没有更好的使用更长时间的办法?

网友:
5.0有这样的问题么?
许可证时间问题?
我没用过5.0的!

楼主:
确有这样的问题,改了系统时间就能打开,我想问问总不能老改时间吧,再说时间一改杀毒软件也出问题,有没有不用改时间的lic文件

网友:
网上有破解,好像有个UGS_COMMON.DLL是645kb的是破解的,412kb的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迅雷找找看,我用的也是4,只是替别人找过。

网友(2009-08-18):
确实是的,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过我找的那破解文件被杀毒软件检测为病毒文件,一运行就被隔离删除了,要运行时只有先关了杀毒软件,等UG运行后再打开杀毒软件,一切就OK了。

网友(2009-12-31):
原来如此啊!

网友(2010-12-11):
老改时间确实不方便

网友(2012-05-16):
我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怎么就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