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油压打不上去,只打1000多一般是什么毛病啊?

楼主(2009-06-27):
我是杭州咯托斯的水刀机。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压力上不去有很多种原因。
确认所有联接部分都无漏水现象后,可按照以下方法排除:
1.首先检查进水小水泵的供水压力,水刀高压系统必须保证进水压力0.4--0.8MPA,如果0.4都不到,就要检查供水是否正常或者过滤器堵塞。
2.确认供水正常后,检查宝石喷嘴是否损坏,喷嘴损坏,水头发散,会使高压水压力不能上升,所以首先更换宝石。检修高压系统故障的前提是有一个完好的喷嘴。
3.更换宝石喷嘴后,压力仍不能恢复正常,就检查对增压器两头进行供水的塑料软管是否有“回水 ”现象,检查方法为,机器运行时,分别将两边塑料软管用手折住,阻断水泵对其的供水,此时如果单向阀进水部分出现问题的时候,则可以发现塑料管中的水在倒灌。若由此现象,可拆开检查更换损坏部件。一般都是因为进水的阀芯(INLET)和单向阀本体(CHECK VALVE BODY)接触面磨损,很好发现。
4.将手放在增压器两端的高压管上,检查两边管的温度是否过烫,一般不超过40摄氏度,如果有哪一端很烫,则证明这一端的出水单向阀已经损坏,拆开检查更换即可。
5.如果系统有高压水的安全阀的话,还要检查在机器运行过程中,安全阀是否存在泄漏。
格托斯的水刀采用的是变量泵液压增压系统,所以除了检查高压水系统的问题外,还要考虑液压系统的问题,
首先检查与油泵变量口联接的溢流阀(调节压力的阀)是否工作。再检查换向是否正常,看是否很慢,如果慢的话,则证明换向阀堵塞,阻碍其运动速度。如果使得话,则需拆开清洗。
在换向阀下面,有一个用内六角调节的液压系统安全阀,如果安全阀泄漏,或者安全阀内部弹簧断裂的话,则压力很难上升。(通常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由于液压系统的维修尤其是变量泵,对技术及理论要求比较高,而且在水射流系统中出现故障的几率也不是很高,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交流。

网友:
哇,楼上的朋友真的是专家来的,我这外行人都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