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套简易的同轴度检具---请教

楼主(2009-06-27):
各位大虾:
     你们好
     小弟画了套简易的同轴度检具,主要尺寸都是按照量具设计说明书来设计的,大家帮忙看下图纸有什么问题不,检具一般选用什么材料啊。还望大家指点下。谢谢

楼主:
忘了上传附件了

网友:
怎么样进行检查精度呢?

网友:
轴承钢  GCr15    热处理58-63HRC    冰冷处理
图纸没问题,手柄部分加长一些,10mm感觉较短,加长点

网友:
没有看明白是什么意识,就这个东西怎么检测的啊

网友:
lz可以讲下具体怎么用这个同轴检具不了

网友:
58-63HRC,调质?

网友:
估计不能用,看样子你是要检查两个孔的同轴的,那么两个孔都是虚拟基准,而且孔本身也有公差,你的东西估计不能用,用三次元检查吧

网友(2009-12-31):
同意9楼。同轴度检具不是这么简单的,你这个只能测通止,不能测出同轴度。

网友:
估计不能用,看样子你是要检查两个孔的同轴的,那么两个孔都是虚拟基准,而且孔本身也有公差

网友:
不知你要检的同轴度是多少,看你的检具是0.012应该很大了!

网友(2010-02-01):
对于检具所用的材料型号 在哪里可以找到?或者通常用的牌号 SK31对应的国产号是什么

网友:
同意9楼。同轴度检具不是这么简单的,你这个只能测通止,不能测出同轴度。8 _' g- F$ A! q, A& p
引用 网友A:
持相同观点

网友B:
用 GCr15做检具销 需要做渗碳处理吗?冰冷处理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0-09-19):
材料可以有很多种,要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你设计的产品的使用情况以及被测零件的状况,通常可选用Cr2,T10,GCr15等

网友C:
我现在也在设计专用的检具,可相互交流一下。要设计一个内孔与外花键的同轴度检具,思路还不是很清楚,请各位大虾帮忙啊

网友:
检具一般都会进行调质处理的,增加表面硬度和耐磨性

网友(2010-11-02):
这个用在哪里啊,用起来方便吗?

网友(2011-07-27):
只能检测出达不达标,没有具体数据

网友:
你只要是按照手册上的顺序算出来的就是没有问题的,具体的你的图纸我没有看。需要消耗积分,。呵呵。量检具最好是选用GCr15轴承钢,淬火HRC58~64。因为需要有良好的耐磨性。

网友D(2012-05-22):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在设计专用的检具,可相互交流一下。要设计一个内孔与外花键的同轴度检具,思路还不是很清楚,请各 ...

怎样保证检具的稳定性?

网友(2012-12-23):
干嘛不贴个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2013-11-19):
看不到图  可惜  正好在学习相关知识

网友:
不知道怎么用,楼主说说。

网友(2016-09-23):
正好在学习相关知识

网友(2017-01-07):
找人帮忙,发个图呀,下载就减威望值,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GCr15做检具销 需要做渗碳处理吗?冰冷处理是什么意思?

冰冷处理 相对于热处理 用来保持尺寸稳定 所有量具基本都用到冰冷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样保证检具的稳定性?

冷处理

网友:
样进行检查精度呢

网友(2017-03-08):
这份图纸我想看看 画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