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为什么三环减速机出现抱死故障

楼主(2009-06-27):
我们这的钢包车和出渣车采用的是型号为TRTC893.6-74.566.220的三环减速机,最近连续出现了抱死故障,下线检修后发现莫名其妙的就恢复正常了,实在是弄不明白因为什么愿意,向大家请教下

网友:
三块齿板的位置角度有问题,有运动干涉,运动干涉在大载荷的条件下引起偏心轴变形和轴承受力状况恶化,加剧运动干涉,造成卡死,去掉载荷,再活动一下,运动恢复。

你的减速机是哪家的?你说说,我知道几家的齿板加工特性。

网友(2013-01-28):
请教楼上,三块齿板什么位置的角度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