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减速箱:铜瓦或滚针轴承,我该如何取舍?

楼主(2009-06-28):
产品的一个小减速箱,使用铜瓦噪音小,如台式电脑风扇,但发热大;用滚针轴承噪音大,用户不满意,听到就是滚子旋转的声音,但寿命长。不缺油。
我该如何取舍?

网友(2009-08-14):
采用含油轴承吧,就是用粉末冶金制造的铜瓦,缝隙里浸泡有润滑油。

网友(2010-08-12):
加点油脂呢,噪音可能小点的,另外声音大小和轴承本身有关系的,买INA的,噪音肯定小。

网友(2011-07-10):
确实比较难取舍.能否再多介绍一些工况,比如载荷,速度等?

网友:
后来楼主是怎么取舍的?效果如何? 另外轴承的噪声跟游隙和润滑剂有关

网友:
减速箱建议用铜瓦,要解决好润滑问题的话,各方面的指标优于滚针轴承。

楼主:
同一轴上,滚针轴承,滑动轴承都采用。

网友:
请问樵薪 社友
同一轴上,不宜同时使用滚动轴承和滑动轴承,这是轴承应用的一个原则。
当然,原则不是不能违反。
现在使用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