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噪音---求助

楼主(2009-06-28):
      大家好:我公司一台机械在工作中发生执行机构不工作时,系统管路产生严重噪音及震动,控制开关给信号 执行机构工作后噪音及震动消失!

网友:
上传您的图纸了,我看看嘞!

网友:
最好把你液压原理图传上来看看,让大家分析一下
个人建议:液压系统的噪声首先要找到噪声源,也就是说是泵产生的还是阀产生,还是管路设计不合理等产生的。一般把噪声理解为能量,噪声的产生就会消耗能量,降低系统的效率。在液压系统中的噪声主要因流体的压力脉动和流量脉动,节流和溢流,管路的转弯等一些因素造成,通过耳朵听,手摸等方式来检查,看看噪声是那个部分产生的。
找到噪声源后首先看看你设计的液压系统是不是合理,一般在设计液压系统时候是要通过设计计算的,看看你选用的液压元件是否合理,是否能满足你的工矿。在设计管路中是否转弯处太多,管路太小等因素。
写得有点乱,请大家继续补充!

网友:
以前遇到过,由于系统中气体未得到排出造成噪声和震动、冲击。看油缸(执行机构)是否有排气口。

网友:
液压系统比较复杂,得具体分析,请上传您的图纸或是描述一下系统结构!

楼主:
大家好:这是我公司机器液压系统图希望多多提建议!

网友:
在工作机构停止时,溢流阀工作,此时系统做工=0,但是溢流发热,且通过溢流阀将液压油排回油箱,这个过程是要产生很大噪音的。第二你可以检查是否有管路存在干涉,两个管子相互靠的近,震动时互相碰撞了。

楼主:
溢流阀进行更换没有效果,这批机器在发动机起动后工作机构停止时普遍存在溢流噪音,只有特定的一台机器存在从液压泵到执行阀块管路噪音及震动非常明显,进行了相关输出压力 溢流阀检查更换奈何!
                                                                   恳请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