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杆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9-06-28):
现在要做一条油缸,压力是15MP,但不知道怎样计算活塞多大,不知道有那位师傅知道计算公试,请多多指教!

网友:
找本液压设计手册看看,你就很块明白怎么去选用活塞

网友:
要知道缸径,根据压力选油封,支撑环,活塞宽度就出来了

网友:
P=F/S,还要知道你需要油缸提供多大力

网友:
呵呵 找本机械设计手册看看就什么都有了
油缸受力多大就把缸径算出来了

网友:
LZ的问题。。。。其实设计手册看20分钟就明白了

网友:
要多大的力.除以15MPA不就出来油缸内径吗?DxDX3.14/4x15不就你那多在的力吗

楼主:
多谢各位设计师指点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