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和冲压件的区别?

楼主(2009-06-28):
请问钣金件和冲压件的区别,它们是同一个概念么?

网友A:
不是一个概念,钣金定义要比冲压大,冲压算钣金一种!

网友:
有钣金公差表吗?
一般尺寸和未注的

楼主:
不是一个概念,钣金定义要比冲压大,冲压算钣金一种!
引用 网友A:

网友:
冲压件一旦冲压成形,你想再把它展开可就难了。

网友:
钣金件是金属件,冲压件就包括好多材料了,但是工作原理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压力,要么使工件剪切,要么变形拉伸成形

网友(2009-08-07):
有交集,常用的说法就是冲压件是钣金件的一种

网友:
有交集,常用的说法就是冲压件是钣金件的一种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它们两个是包含关系,钣金包含冲压

网友:
能否再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增加知识,谢谢!

网友(2009-11-13):
钣金件是指薄壁件的统称,冲压件都是薄壁的,方块的冲压就是锻压了,属于热加工中的一种,话多了,呵呵

网友:
楼上大校同志说的对,有交集,但后者的外延要大一些

网友(2009-12-19):
冲压是不是都需要模具呀? 对于铝合金薄板(厚度小于2.5毫米)进行冲压,需要多大压力的冲压机? 这个话题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