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性阵列随形处理的问题

楼主(2009-06-28):
(图片)

网友:
也不明白,好像那个随形处理时灰色的,都不能勾选

网友:
随形阵列的方向选择不是常规的边线,而是尺寸,选择是你要阵列方向上的尺寸!!

网友:
可以说清楚点,发个图片什么的上来最好了

网友:
公司网络禁止附件上传,可以借助楼主的图片进行说明,楼主的图片显示楼主的阵列选择方向1是边线2,间隔40mm,数量4;这样的选择是错误的,楼主进行随形阵列操作的时候应该是在没有打开线性阵列命令前先选择楼主图片中的6.63mm这个尺寸,然后再选择线性阵列,设置参数,这样就能激活随形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