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D炉的冶炼工艺---请教

楼主(2009-06-28):
哪位大侠了解AOD炉的冶炼工艺,赐教一二?

网友:
看炼什么钢种,还看上下游关系,两步和三步的又不一样,

仔细说你的钢种、产量、上下游关系,一定有人可以明确告诉你,

楼主:
是60tAOD,炼不锈钢的,混铁炉供铁水,后序有精炼炉,顶吹氧,要是有张局部工艺总图就好了

网友:
这是特别常规的工艺,没什么好说的问题,关于布置图,要看你的场地情况,下面连铸怎么衔接等问题,你让谁做工艺布置,那家伙自然会提供工艺布置图,一般是提供两种方案和一本工艺说明,你选择一个就万事大吉了,

这种东西是中型公司和一些省院愿意接的活,大单位不会接,前期也可以找人做个可研,花费相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