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问题---如图,求助

楼主(2009-06-29):
如图所示的,大轴受力F
那么小轴和大轴的输出扭矩是不是一样?
如果不一样,是不是按照比例,小轴的直径比上大轴的直径?

楼主:
小轴的扭矩方向标错了

网友:
方向一样,大小不一样

网友:
关键你的受力点在哪里?方向

楼主:
受力方向平均分布于大轴上面,小轴顶端的扭矩? 4# 迪斯

网友:
同一根轴,虽然轴的两端直径大小不一样,但是传递的扭矩大小和方向都是一样的!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网友(2009-08-02):
貌似都没看明白是怎么受力的,怎么看着是受弯矩的啊?

网友(2013-10-28):
受力方向?

网友:
应该是径向的吧?

网友:
受力方向一定是一样的。。。

网友:
没有受力点不太会分析。。。

网友:
楼主说详细点啊

网友:
扭矩一样的。

网友:
扭矩是一样的吗?

网友(2013-12-18):
貌似转矩一样吧 T=9550*P/N

网友:
受力点位置具体在哪里?两端的扭矩也和受力点的距离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