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件的拔模斜度、位置度、圆柱度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29):
我公司的图纸
注塑件材料PA66+GF33%
没有任何拔模斜度,这能行吗?
给供应商公司做不出来怎么办?
另外,注塑件按图纸上的位置度和圆柱度能做出吗?
位置度因一个圆孔里镶嵌的铜内螺纹。M6x1的那个。
样品检测了很多次客户都说不合格。

请帮助

网友:
没有脱模斜度模具和产品都容易拉伤,模具相对不耐用。
感觉位置相比圆柱度还好保证些,圆柱度才0.05的公差很难。
没有剖面图看不到厚度

网友:
刚打错,圆柱度0.01

楼主:
胶位厚度10mm   产品向内成U型

位置度检测因由螺纹   用三坐标检测的话准确度   不知道咋样呢  客户就说不合格   也不晓得是怎么检测的

网友:
拔模斜度一般都是需要的吧,即使公差再严格也有办法,技术要求里面可以注明“拔模斜度在公差范围内“,让模具设计者掂量着办--如果产品厚度很大则比较麻烦。

网友:
位置度公差有20丝应该还好检测的出来吧,感觉卡尺也可以量 呵呵
我们一般使用投影仪器

楼主:
看一下附件就知道带螺纹孔的位置度是不那么好测量的

现在关紧的问题
1.图纸上没标拔模斜度  (可以要求供方在公差范围内调整斜度)
2.两个孔之间的位置度如何保证及测量结果有效性评定
3.那个圆柱度的问题

这3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产品也就能做合格了

另外,10mm的胶厚造成注塑后产品表面中心凹陷,不良,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帮助。

对以上回复帮助者再次感谢。期待更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guide2008

能介绍一下用卡尺和投影仪测量的过程吗

贵司是如何对测量结果评定的?有评定标准吗?

请帮助

网友:
10mm的胶厚造成注塑后产品表面中心凹陷,不良...

--设计不变更的话, 应该从模具设计,注塑参数如温度,压力,注射速度,保压时间等上想办法吧. 这个问题得找专业的模具设计者和注塑件生产商商量了.

楼主:
注塑厂家给出的图纸是,在内部采用加筋的方式减少胶量,变相的减小了胶厚,可是不能保证做出的产品会有凹陷,其表面还会出现玻纤纹。

谢谢easylife

楼主:
附上螺纹孔系位置量规。因位置度要求高,量规的成本也很高。

为了保证圆柱度,供方采用注塑成型后,孔内插入高精度的芯子,让产品在油内慢慢冷却,以使此孔变形小。也还是不能做到最好。

但,这样做的成本和效率就不能令人满意了。

这个产品用在轿车ABS上,与磁头和传感环配套,所以要求极高。

请高手帮助。。。深深地感谢!

网友:
投影仪使用就是将产品剖开放置镜头下,调整距离,电脑上就有产品图可以很清楚的进行测量。
所说的圆柱度是挺麻烦,要求太高了,还有那玻纤纹看能否再在胶厚上做些改动,越厚越不好消除,这问题跟车间调机师傅水平也有关系,温度压力时间这些参数都有影响。

网友:
我司做的东西很粗糙,检测用的不多,对产品测量结果评定没有标准,人为的看下就行。呵呵

楼主:
要把产品剖开估计不行
其中一个孔里有铜螺母
在剖开的过程中  会扰动的
这样测结果肯定不准确了
很显然的啊

如果能提供剖的工具和过程
理论上没问题的话
也不妨一试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