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与背压阀什么区别?---求助

楼主(2009-06-29):
谁能告诉我,溢流阀与背压阀什么区别,我看他们的图一样,但背压阀属于顺序阀

网友:
您能告诉我非机动车和自行车的区别吗?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
金大侠不愧行家,比喻很幽默,

但可以假设这样一个自行车,后座专门坐一个蹬车的,这个‘馒头发动机’算发动机吗?

网友:
呵呵,二楼比较经典

网友:
大哥,告诉你按用途不同发分类,实际都是溢流阀

网友:
作用不同,一个起到保护液压元件的作用,一个则是保持液压系统稳定,减少液压冲击的作用,所以位置不同作用也就不同。

网友:
关键是分类不一样,叫法很多,容易产生误解。

网友:
我来凑个热闹吧。
简单说,相似的东西,放的地方不同而已。
背压阀接在需要背压的管路上,维持管路上的压力;当被压管路压力超过设定值,打开溢流。(有点防止压力下降的意思)
溢流阀是接在压力管路上,比如泵出口处,在管路压力超过设置值时溢流全部或部分流量。

网友:
9楼分析的有道理,在比例换向阀中,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CP3有10-15公斤背压,维持先导油路的压力。
在系统压力低于溢流阀压力时,CP3压力为负载压力+背压,起背压阀作用。
当系统压力超过CP3负载口的溢流阀压力时,CP3压力为溢流阀压力,此时CP3起溢流阀作用。

网友:
分类方法不同吧,溢流阀是一种压力控制阀,当它作用在特定的地方(比如回油油路上)时就是起背压阀的作用的。一般假如背压很小比如只有2、3BAR时用个有2、3BAR开启压力的单向阀就可以了

网友:
您能告诉我非机动车和自行车的区别吗?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哈哈,有意思啊

网友:
前辈们分析的都很经典,看了以后,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
二楼比较经典,9楼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了呵呵

网友(2009-08-06):
都是高人啊```

网友(2010-04-15):
回复 网友A:
二者结构上没有太大差异,功能上不一样。背压阀主要在回油路提供一定的压力,保证系统的稳定性,防止液压冲击。溢流阀当作安全阀用时,一般调节压力比系统正常工作压力高,其为常闭的。在一流调速回路中,用它来调定系统压力,即其为常开的,回路的进油压力就是溢流阀调定的压力。一般背压阀调定压力都比溢流阀调定压力要低。

网友:
溢流阀可用作背压阀,

网友(2012-04-25):
背压阀是保正压力下限(最低压力)。一般装在回路中,当压力小于设定置时油路不通。主要作用是防止活塞因自重而下滑。溢流阀是保正压力上限(最高压力)。一般装在主油路中,当压力大于设定置时高压油直接回到油箱中去直至压力下降。主要防止因压力过高而损坏机器或工件。

网友:
比喻很经典,其实一句话放的位置不同罢了

网友:
溢流阀本身就能当 背压阀 使

网友:
是串接与并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