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减速器与涡轮蜗杆减速器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9-06-29):
请问下齿轮减速器与涡轮蜗杆的减速器的优劣呢!以及他们的区别呢?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涡轮蜗杆的减速器比齿轮减速器就多了一对涡轮蜗杆啮合而已

网友:
齿轮减速器和涡轮蜗杆减速器在相同传动比的情况下,齿轮减速器的体积更大,效率涡轮蜗杆减速器较低,不适用于大功率大载荷的情况,涡轮蜗杆的传动比一般较大,但成本较高,在安装空间不要求的情况下,一般优先考虑齿轮减速器,不过现在我国的双环面涡轮蜗杆传动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涡轮蜗杆的效率已经较高

网友:
涡轮蜗杆传动具备自锁功能

网友:
涡轮蜗杆减速比大,制造简单,适应于转速低,扭矩大的应用场合,例如:回转台,传送带。

网友(2010-10-08):
很多场合多安装空间都有要求了,所以还是蜗轮蜗杆减速器适用范围光一些。

网友(2010-11-17):
涡轮蜗杆成本较高,但是现在适用范围广一些吧~~

网友:
我感觉对机械越来越有兴趣了

网友:
涡轮蜗杆不适合与高速运动,它相对来说磨损比较大,建议用伞齿轮来减速!

网友(2010-12-21):
有不同的想法,与朋友们一起交流经验。双赢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