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处理缺陷:煮黑 发黑 发蓝 不良 不合格---如图,请教

楼主(2009-06-29):
由于对煮黑工艺的不熟,所以出现这方面的不良,很难分析其成型原因,在此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当万分感激。
如下图是所出现的不良,有发黑膜不均匀、出现黄色颗粒、生锈。

网友:
这样的情况原因有很多种。材质不同发黑的颜色的会有不同。发黑时工件之间贴在一起,发黑后会像第一张图那样,另外发黑工厂加工的工艺也会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详细说明一下呢,放置时间长,是否会出现第一张图所显示的问题,属正常吗?

网友:
你这些东西是处理过还是放置一段时间就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是送到客户手里的,不知道是不是包装的原因。
第一幅图是放置时间长后,就会出现那种情况,我们只能是定期涂油。此图是客户在我们发货一年后,检验出不合格的。
第二幅图也是放置时间长后,出现黄色颗粒,好像是包装材料不透气性,倒置煮黑件所涂抹的油干燥后凝结而成。
第三幅图也是用同样的包装材料,海运,不知是受到潮气还是遇水,生锈。煮黑不就是防锈防腐蚀,遇潮气或遇水,会锈的那么严重?

网友:
去做做化学分析

网友:
建议
1.产品做出后测量表面处理的厚度是否合格
2.对合格品涂防锈油后用防锈袋包装
3.每袋内放入干燥剂若干

再看看图纸有没有特殊要求
一定要详细的看图纸
英文等外文图纸要找技术人员翻译而不要语言专业的翻译
避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放置一段时间就这样了,刚开始煮黑后还是好的。这种属正常现象吗,如果不是,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工艺吗?我们处理这样的工件,就是在涂一层防锈油,仅此而已,可是时间长干燥后,又出现如图所示的那样。

网友:
发黑只是表面很浅防氧化处理,时间长了还是会生锈的。
不过从你的照片看,应该是发黑氧化溶液没有清洗干净或者皂化处理不到位,还有防锈油不好以及包装不好。不过最主要的应该是发黑氧化溶液没有清洗干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你!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工艺煮黑,按照你所说的,应该是前处理完工件后,其所浸泡的发黑溶液脏污了,造成发黑膜不均匀吗?

网友:
常规发黑中,发黑液的温度应控制在138—146℃之间,发黑时间以20—30min为宜。发黑时,紧固件必须置于槽液的中部,不允许使紧固件露出液面或靠近槽底。其配方为:氢氧化钠(NaOH)650—700g/L,亚硝酸钠(NaNO2)70—75g/L,磷酸三钠(Na3PO4•12H2O)80g/L。氢氧化钠(NaOH)和亚硝酸钠(NaNO2)含量之比以(8—12):1为最好。低碳钢采用温度的下限,比值的上限为宜。
  二、发黑过程中产生的主要缺陷
  (1)发黑件表面出现红褐色锈斑。
  (2)发黑膜颜色发淡。
  (3)发黑件表面发红。
  (4)发黑件表面发绿,色泽不均匀。
  三、缺陷产生的原因分析及补救办法
  (1) 当氧化剂(NaNO2)含量不足时,腐蚀程度加剧,从而产生氢氧化铁(Fe(OH)3)红褐色锈斑。遇到这种情况,可加入适量的氧化剂(NaNO2),并加水降低槽温即可。
  (2) 当槽液温度较低、氧化不充分时,便会造成发黑膜颜色发淡。这时可根据化验结果,适当增加槽液浓度,提高槽液温度便可。
  (3) 当槽液温度偏高、腐蚀剂(NaOH)含量过多时,发件黑表面会出现发红现象。这时应严格控制槽温,同时严格控制氢氧化钠(NaOH)和亚硝酸钠(NaNO2)之比,其比值不可大于12:1。
  (4) 槽温偏低、装量太多、槽液浓度较低时,会在发黑件表面出现发绿现象,且色泽不均匀。这时应提高槽温和槽液浓度。

网友:
发黑处理过程中,清洗.去油.皂化.上油等过程也非常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了解到有碱性、酸性和常温发黑的工艺,无论哪种工艺,如上所说的发黑件的缺陷是发黑后立即呈现的吗?
我们的发黑件刚回来的时候,看外观是好的,还涂抹一层油,只是放置时间长后,油干燥挥发了,此时发黑件就出现图所示现象。这是否正常?
对于发黑件,对包装有特别的要求吗,比如说不能***等?
因为后期我们曾改变过包装方式,更换了包装材料,正是此批发黑件出现了许多问题。很直观的就是看到包装材料吸干了水分和油,使得发黑件易生锈和图1的问题。

网友(2009-11-11):
如果是常温发黑,那么该换槽液了。
高温发蓝很少有这种情况。除非遇到合金钢。
不好意思,我干过几年表面处理。

网友:
现在许多都是常温状态发黑,呵呵!零件基体材质是什么?

网友:
同意9楼的意见,

网友:
常规发黑中,发黑液的温度应控制在138—146℃之间,发黑时间以20—30min为宜。发黑时,紧固件必须置于槽液的中部,不允许使紧固件露出液面或靠近槽底。其配方为:氢氧化钠(NaOH)650—700g/L,亚硝酸钠(NaNO2)70— ...
引用 网友C:

说的详细具体,一目聊然~~~

网友:
向凡人大哥致敬!

网友(2011-11-19):
大家好.我来报道、关于铝型材发黑处理、请问各位有什么好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