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8滚齿机故障---请教

楼主(2009-06-29):
一台Y38滚齿机加工直齿轮出现右旋2度的情况,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
好老的机型咯,估计杨大侠懂。

网友:
这台机床要全部拆开,大修,里面的配件该修的修复,该换的换新.

楼主:
杨大侠,如果你大修,需要多长时间。以前修改这种故障吗?你有多大把握?

网友:
你说的这种故障是机床各传动链之间的配合间隙过大了,切屑时产生"拖刀现象"机床所有的传动链都要作一次大的调整和修理,同时你的同事说芯棒打不正.打得最好也有五六丝的跳动.说明工作台与工作台壳体上平面,锥面的间隙过大,这样的机床做出的齿轮公法线变动时最少也是八丝以上.这就是滚齿机的工作台回转速度不均匀造成加工出的齿轮牙齿大小一.且深浅不一.算是费旧床子,只能用在修理与杂配中.帮人外加工是不行的.

网友:
造成齿向歪向一边的最大可能就是刀架后面方头(主轴上的螺帽松动,间隙过大,主轴来回窜动,当进第一刀时,因为切屑量大,把这个间隙给抵消掉了,刀子连同主轴的轴向位置被定格在某个固定位置,加工出来的齿轮齿向是正常的,第一刀走完,进第二刀时,因径向进给量变小时,切屑量突然减小,加在刀具主轴上的切屑力一下子减小了很多,主轴的轴向位置就定不住了,发生吃单边,第一刀与第二刀产生错位.

网友:
如果象杨大侠分析的那样,加工出来的齿廓也是不完整的,可能有“咬齿”的现象。

楼主:
现在我们只加工一刀,发现滚出来的成了斜齿轮,右旋2度,经杨大姐指点,现在为右旋不到半度,但就是调不正,很是郁闷。

网友:
你把你加工的齿轮用数码相机照下来,并帖在论坛上.我必须看到实物才能制定修理方案,最好拿到有齿形齿向检查仪的厂家测试一下,齿向与齿形相差了多少,我估记齿向超差也是15~20丝以上吧.你都能尺子测量出相差7丝,上仪器上检查还不吓死人.

网友:
杨大侠真厉害!

网友:
杨大侠在那,齿轮的问题就在那。

网友:
再去买一台算了,新的不来旧的不去,大修修来修去,修的钱加上时间,可以换一台新的啦。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其实是工作台不平造成的,现在已经处理好了,最近比较忙,没来的及回帖,谢谢各位的关注,特别要感谢杨大侠!谢谢!

网友:
工作台里进了铁屑,轻微的就是工作台晃来晃去,严重时,机床抱死,主电机因负荷过重而引起电箱里热继电器跳闸.

网友:
杨大侠乃才将

网友:
这里高手如云呀!佩服!

网友(2016-05-27):
我想问一下 杨大侠,齿形中挖,与机床那里有关系,我的刀具.工装都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