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批钣金件需要镀铬---请教

楼主(2009-06-29):
大家好,我们有一批零件(外观件)是6mm厚,宽50mm,长2000mm的钣金件,这些钣金件需要镀铬,但是在市场上热板质量太差,冷板又没有要求的厚度,如果磨的话成本很高而且还会变形,我想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将上述问题都解决了,万分感谢!!!

网友:
热板下料以后,人工砂轮粗磨,自己做个二辊滚光机,过两道,出来以后人工抛光,局部有坑的先筛选出来,涂导电胶,风干以后,再抛光,电镀,

楼主:
2# 过街蛤蟆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想问一下目前市场上有没有卖表面光洁度在1.6以上的板材的,如果这样的话,激光切割成形就可以了!

网友:
热板是没有,你量大,找个小厂订点非标的大概也可以用,量小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