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铝件表面喷塑处理---请教

楼主(2009-06-29):
各位高手好:" n& i5 R8 r( ~
      铸造铝件经过车加工后表面需要喷塑处理,请问在喷塑前需要怎样的处理工艺才不会在喷塑后铝件表面有气孔出现?

楼主:
谢谢老兄的指点!

网友:
提高压铸件的致密度是首要的

网友:
可能是尽量减少气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