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说的过滤网的“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6-29):
请教各位高手:我们经常说的过滤网的“目”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应该是指孔的大小吧,就是过滤的精度了

网友:
目数一般是指一英寸长度有多少网格,如30目即指1 inch有30个网格。
nch的30分之一即是网线宽度加上空格宽度,不同的厂商网线宽度与空格宽度的比例略有不同,标准的是2:3,亦即空格只占3/5的宽度。

网友:
zh真的这样么 ,很感激

网友:
楼主您好!这个问题在论坛里已经有讨论,3#解释对,为使您更好理解,请看附件。

网友:
目数越大,1IN平方里的孔数越多,也就是说越细

网友:
单位面积的孔数,因为如果单是描述孔的面积的话,是无法正确描述过滤网的功能的,举个例子,如果你的过滤网空很小,但是分布很稀,你的过滤要求达到了,但是流量却无法达到要求了。

网友(2009-08-13):
目就是孔径的大小,目越大,说明在同等面积下孔径越小,面积的密度越小

网友:
是否应该是每平方英寸上的孔的数量

网友:
呵呵,多数人第一反应是面积,我第一认识也是如此,可很多事情就是跟我们想象的不同.还是尊重原先的定义吧,除非各位有谁可以修改,更正标准.很多东西可以改进,但未更正前,还得遵守原来的规定!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谢谢三楼的指导``

网友:
目 指的是每平方厘米的网格数

网友:
可以到我的博客看一下目数的对照表:http://syjope.blog.boke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