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水管很容易冻裂,听说一种电伴热管可以解决---请教

楼主(2009-06-29):
请教各位老师:冬季水管很容易冻裂,我听说有一种电伴热管可以解决,哪位能帮忙?谢谢

网友:
直接用保温层就可以了,电热更复杂了吧,成本可能更高,漏电又会怎样

网友:
伴热用在石油等输送系统上,民用水管没有用的,没有意义,

网友:
对的,要注意性价比。

网友:
电伴热一般配合保温材料共同使用的。若作为水管民用,那就不必了,成本太高了。若是工业用恒温热水或其他物料管,倒是可以。嘿嘿,

网友(2009-10-20):
用电热带缠上通电即可

网友:
楼主先得说明是作什么用的水管

网友:
看具体工况,水管里水流动的时候一般不会冻,伴热管可以在停机的时候使用!

网友(2010-01-12):
有些太阳能热水器,为避免冬季天冷,冻裂管道,会在管路中安装电伴热带。你所说的应该和这个类似,其实类似于家庭用的电热毯里面的电阻丝,缠绕在管道外壁,外面最好有保温层保温,通电即可。

网友(2010-04-18):
9楼的介绍的比较到位,
这个成本不是很高,记着冬天在你的水管不流动时,给电阻丝通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