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切割速度很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6-29):
水刀切割机,切割速度很慢是什么原因?我压力在300MPA

网友:
用的什么沙,多大靶距,切得材料硬度多大?

网友:
把沙量开大

网友(2010-02-05):
在压力额定的情况下水刀切割速度慢可以调节沙环.加大沙流量.或者是沙刀管和宝石喷嘴磨损.更换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2010-04-20):
在压力稳定的情况下水刀切割速度慢可以调节沙环.加大沙流量.或者是沙刀管和宝石喷嘴磨损.更换一下应该就好了。
在有看看有没有内漏。。看下刀头斜么。。宝石要上正。。

网友(2010-09-28):
如果设备各方面都调整到位的话,那就是砂子的原因了.

网友:
若要加快切割速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更高的工作水压。当然,这意味着您需要使用更高压力级别的超高压泵。另外,砂流量、切割厚度和水剑的流速也有关系。

网友:
不好意思, 说实在的, 你的水切割机只有 300MPA, 应该是4年前买的吧, 目前来说是压力太低了, 切割玻璃和大理石还可以, 切割金属来说压力有点低, 慢是正常的

网友(2019-08-30):
红宝石、水刀喷嘴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