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的效率---请教

楼主(2009-06-29):
由汽车轮边减速器的效率想起.
/ j9 z* a6 n1 x/ @2 C 我们知道齿轮旋转的力来自齿轮啮合的圆周力,那么在相同输入力的作用下,直齿受的圆周力最大,依次是斜齿和圆锥齿轮。从而从效率考虑,效率最高的是直齿轮,然后是斜齿轮和圆锥齿轮,并且斜齿轮螺旋角和圆锥齿轮得锥角越大,效能损失越大。我这样考虑对吗?

网友:
你的想法很对,直齿轮的效率高是不错的,但是也有它的缺点,首先是啮合系数低,相对承载能力较低;再有,对齿形误差较为敏感,容易产生噪音,并且很难解决。

网友:
楼主说的的确有道理。单纯从效率来讲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