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笔的笔尖处有几个小孔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9-06-29):
水笔的笔尖处有几个小孔是做什么用的?昨天看到了笔尖小钢珠的加工方法,受益颇深,今天看到笔尖处有小孔,可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本人人为是透气用的,有哪位大侠知道,介绍一下

网友:
水笔的笔尖处有几个小孔是做什么用的?昨天看到了笔尖小钢珠的加工方法,受益颇深,今天看到笔尖处有小孔,可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本人人为是透气用的,有哪位大侠知道,介绍一下
引用 网友A:

.
珠穆朗玛 网友好!
.
打过点滴吗?
.
同理。
.
syw  090630---06.18

网友:
呵呵,以前到还没注意过

网友:
...昨天看到了笔尖小钢珠的加工方法...
引用 网友A:

怎么加工的呢?

网友:
应该是进气的,平衡大气压呀,

网友:
笔尖小钢珠怎么加工的啊

详细点

别太监哦

楼主:
有谁知道那么个小孔是用什么加工的呢?同直径0.8mm圆周上加工直径为0.1mm的小孔,工艺上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
有谁知道那么个小孔是用什么加工的呢?同直径0.8mm圆周上加工直径为0.1mm的小孔,工艺上是如何实现的呢?
引用 网友A:

珠穆朗玛 网友好!
.
昨天看1楼的问,我以为问的是普通自来水钢笔,顺口就答。
.
今天看你在7楼的又一问给我造“楞”了?!
我从来不知道这种“滚珠水笔”的笔尖处有三个小孔。
我将我所有的笔统统倒出来,挨着个看,不清!
高倍放大镜也用上了,这回看清楚了。
显微镜也搬了出来,看的更清楚了!!
用显微摄影拍了两个照片,上传。
.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是用什么工艺加工的。
我猜想:
1、激光。
2、电子束。
3、电火花。
.
不知道哪个对。
.
syw  090701---04.39
.
.

网友:
看来“开门造车”前辈的宝贝还真不少啊!!呵呵!!
应该只有一个孔吧!!

网友:
是不是每种水笔上都加工这种孔吗?

网友:
我从来不知道这种“滚珠水笔”的笔尖处有三个小孔。

网友:
透气 。。。(大气压)

网友:
太有意思了啊,感谢社区里那些热心人

网友:
是通孔的话,再小也是会泄墨水的吧?会不会是压的坑啊?用来卡住小钢珠的?

网友:
各位网友好!
.
我有个“毛病”:遇到一个问题要是想不明白的话,放在心里总是个事!
.
我猜想,笔尖工艺,可能是先在笔管前端切三个梯形口,当将三瓣片的前端
捏合到一起时,在卡住滚珠的同时,也就留下了那三个透气孔。
.
对否?
.
syw  090701---13.37

网友:
这么说你的放大镜并没看到这三个三瓣片

网友:
不会是加工夹紧孔吧

楼主:
如果是三个半片捏合在一起,应该留有捏合痕迹,但是笔尖处看不到有这样的痕迹。我猜想,应该是在安装滚珠的同时,先通过电火花或其他方法,加工出小孔,在小并在小孔处轻压,使圆筒直径减小,然后再压入滚珠,收口

楼主:
刚才有看了一下几种水笔的笔尖,发现有的笔尖是一个小孔,有的是三个。
1.  一个小孔的笔尖,小孔处距滚珠有一段距离,可见预测小孔处顺便起到固定作用有误
2. 其中圆柱笔笔尖没有小孔,这是否就说明可以不用透气,还是是否需要透气和液体的粘度有关系
3. 滚珠的安装要求足够的灵活,墨迹的出现应该是靠滚珠滚动带出来的,滚珠与笔尖的配合间隙应该决定了写出来字体的粗细
4. 如果是透气孔,一个和三个是否跟笔尖的直径大小有关

网友:
看似简单的东西比较复杂的

楼主:
请教高手出来解答,别让它沉了

楼主:
有图中可看,笔芯前面的孔是透气孔是没错的

楼主:
笔芯的加工工艺还没有查到,那位大侠有的话,分享一下,先传一份儿顺便查到的资料,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18#
如果是三个半片捏合在一起,应该留有捏合痕迹,但是笔尖处看不到有这样的痕迹。我猜想,应该是在安装滚珠的同时,先通过电火花或其他方法,加工出小孔,在小并在小孔处轻压,使圆筒直径减小,然后再压入滚珠,收口
引用 网友A:

.
珠穆朗玛 网友好!
.
痕迹是可以通过磨削处理掉的。
你看那个不锈钢球没有,我们明明知道那是两个半球对合到一起的,
但你却找不到合缝?!
.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很不简单!
1、滚珠的直径必须要大于笔管芯的内径,否则,滚珠就掉进管芯内。
2、如果不采用开口的话,那么细的管,你怎么给它涨径?
3、如果是两个孔的话,还好办,打孔可以洞穿,开口可以一刀对切,
可这居然是等距为120度的三个孔?!
.
……?!
.
syw  090703---02.58
.
.
.

网友:
激光或电子束、离子束。
这种带孔的笔尖还真没有见到过。

网友:
没有用过这样的笔,改天也买支回来看看

网友:
从来没注意过,长见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要等笔厂的人才能说的清楚了

网友:
笔芯的加工工艺还没有查到,那位大侠有的话,分享一下,先传一份儿顺便查到的资料,大家共同学习
引用 网友A:

这篇文章好啊,以前真没细想,生活处处皆学问啊,什么东西都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网友:
强烈关注中,明儿也逮几支水笔到显微镜下看一下

网友:
感觉是封钢珠时,压的孔。

激光束应该不行吧,这个孔太小了,激光有溅射,不能等大。

网友:
看了照片才看到 我的笔上看了 没找到

网友:
还没有注意这个事,虽然天天用水笔

网友:
8楼的前辈  太牛了  哈哈
我得想前辈多学学

网友:
那不是三个孔,而是三个坑,为了给钢珠限位,外面再收口,钢珠就只能在里面转了。

网友:
各位网友好!
.
我有个“毛病”:遇到一个问题要是想不明白的话,放在心里总是个事!
.
我猜想,笔尖工艺,可能是先在笔管前端切三个梯形口,当将三瓣片的前端
捏合到一起时,在卡住滚珠的同时,也就留下了那三 ...
引用 网友B:
说的也有道理,但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安装钢球时定位需要特意加上去的呢?

网友:
那不是三个孔,而是三个坑,为了给钢珠限位,外面再收口,钢珠就只能在里面转了。
引用 网友C:

.
wryp 网友好!
.
从工艺角度讲,是有道理的。
从原理上讲,也是能讲的通的!
.
你的答案,可能是正解。
.
syw   090709---03.23

网友:
把笔芯中的油洗干净了,把珠子弄出来,看看那三个孔是不是通孔啊,还是坑?
透气应该用不着这里吧,用这三个空透气,那还不漏油啊!一般的水笔,尾断都有一个小通孔,保证笔芯在笔内透气,不不然油流不出来。
看了一下自己的水笔,就一个孔

网友:
.
wryp 网友好!
.
从工艺角度讲,是有道理的。
从原理上讲,也是能讲的通的!
.
你的答案,可能是正解。
.
syw   090709---03.23
引用 网友B:

谢谢支持!

楼主:
金色的黎明网友好把笔芯中的油洗干净了,把珠子弄出来,看看那三个孔是不是通孔啊,还是坑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透气应该用不着这里吧,用这三个空透气,那还不漏油啊!一般的水笔,尾断都有一个小通孔,保证笔芯在笔内透气,不不然油流不出来。中国机械社区  看了一下自己的水笔,就一个孔这种水笔的孔数也在不断发展着,我上高中的时候,它是一个孔,现在我大三了它变成了三个孔。不知其因你说的漏油,我不是很赞同油从笔尖里面漏出需要两个条件: 1. 两端有压差,此处因为笔尖处较细,孔内外的压差很小 2.此处的孔是一个毛细孔,当毛细孔的直径很小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不会泄露,如图所示:
当然当θ值大于90度是就可以实现密封,而使液体不泄露
况且此处的液体是油墨,就更难泄露了,所以此处是孔也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
那不是三个孔,而是三个坑,为了给钢珠限位,外面再收口,钢珠就只能在里面转了。
引用 网友C:

小弹性探针针套也是这样整的。

网友:
啊,真长见识了,以前还真没留意,感觉是电子束加工的吧

网友:
那不是三个孔,而是三个坑,为了给钢珠限位,外面再收口,钢珠就只能在里面转了。
引用 网友C:

我也支持这个观点

网友:
为什么我的水笔没有啊???

网友:
我赞同"开门造车"的观点,这三个孔或坑是装配工艺留下的,而不使用功能上的构造.
建议顶住,一定要找到答案!
看到这样的案例,我真的很佩服"珠穆郎玛"的洞察力,更佩服"开门造车"的孜孜以求,晚辈学习了!

网友:
同意3个小孔是限位用的,而外面是不需要收口的,钢珠依靠与油墨的粘着力就可以固定在里面,个人拙见!

网友:
虽然没发现那三个孔,我想可能是辅助钢珠出油墨的,应该不是通气的!

网友:
平衡大气压力撒,不然只出出不进,那还能行吗

网友:
普通的圆珠笔是没有那种孔的

网友:
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贴,不能沉!2 `6 v% H  \1 F* a
顺便提个问题:有谁见过它的组装设备,应该是很精密而且是高速的!

网友:
有人考虑过为什么其他笔没有这三个洞,而只有那种水笔有呢?普通的笔不需要这个洞,使用功能不同,个人觉得不是工艺过程留下的,是加工上去的,拙见....

网友:
我不认为是透气用的,在笔芯的末端往往也会留上几个孔,好像起透气的作用,但是笔尖不会再开那么小的孔透气,我不这么认为,感觉有夹紧钢珠的作用

网友:
这帖子不错!不是所有的笔都有三个小孔吧?跟笔水的粘度系数有关吗?

网友:
这个问题讨论的时间比较长了,好象还没有结果啊

网友(2009-07-31):
谁是做笔的呀,小孔不一定会漏水,液体都有表面张力的

网友:
具体是怎么回事,还是不清楚啊,我记得在读小学时,买的便宜的圆珠笔,用不了几次珠子就掉了。好的笔芯墨水用光了珠子还很牢,是不是差的笔芯厂家没有在笔尖做小孔(坑)的技术啊。呵呵,个人猜测。

网友:
太专业了呀!

网友:
期待着权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