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同轴度又能保证台阶长度(图)

楼主(2009-06-29):
两端面打好中心孔后两头顶尖加工1个端面的台阶 问题是台阶长度+—0.1 顶尖很难保证 只好每次对刀(Z) 批量加工基本上没效率 烦人
谁有好办法。。。

网友:
你的数控车带软爪吗?

网友:
如果可以加软爪,可以做一副软爪装在三爪上然后把软爪镗出一个阶梯台。试试。

网友:
要是按楼主所说的“两头顶尖加工”软爪可能用不上。

网友:
楼主的意思好像是说,顶尖很难保证。那么改改方法也未尝不可。

楼主:
为保证同轴度+_0.025 必须两头顶尖
这么做可惜两头顶尖无法让工件轴向定位  批量加工那就必须每次对刀Z  没效率

网友:
采用两头顶是可行的办法,需要对你原来的主轴顶尖做改动,做成弹簧顶尖,一般自己就能制作。这样就能保证长度上的精度。

网友:
0.05mm的同轴度一夹一顶还不能保证吗?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中心孔有大小,导致没法控制台阶长度吧??
就算把主轴顶尖做成弹簧顶尖,也无法克服吧???

网友:
如果是批量生产的话,楼主可以找找专门打中心孔的机器,我见过做轿车变速轴的用的就是专门打中心孔的机器,而且还同时平了两个端面,然后就直接上数控车了.

网友:
呵呵,楼上,你的话让我想起,用仪表车进行一道平头打中心孔的工序,可以基本上可以保证中心孔的大小,同时也可以为你的零件的定一下总长

网友:
世事无绝对,你怎么知道我说的弹簧顶尖就不能保证呢?我说的顶尖和中心孔大小关系不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可否介绍详细说一下你的想法啊?
小弟强烈的想知道啊!!

网友:
顶一下,机车战士,期待您的指点!!!
手头有一个夹具,正好要用到这个!!这会儿正在为这事发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