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高压水除鳞系统的交流下

楼主(2009-06-30):
在这里很少看见用高压水除鳞的,基本上都是水刀,有没有做高压水除鳞系统的啊,交流下

楼主:
高压水除鳞设备组成,由低压水系统和高压水系统组成,一般设备包括:高压泵、高压(低压)水过滤器、各类控制阀(单向阀、除鳞阀也叫卸荷阀等)、还有除鳞装置

网友:
你要谈什么?是板坯还是合金钢方坯?谈设备还是工艺,现在的问题是常常有人一搭话,楼主就不见了。

网友:
恩,估计他也是个半瓶醋,就是找地方打听东西的

楼主:
中午休息,不好意思
引起各位大侠的不满
我主要是想问下工艺方面的,比如合金钢在除鳞的时候要用多大的水量,和压力

楼主:
坯料是合金钢,和弹簧钢,外形尺寸为800×800,热态除鳞

网友:
是铸锭吧?什么锭行,加热时间多长?怎么个运动方式?

现在只能定泵压力25Mpa,工作压力20-22Mpa,其他无法确定,

楼主:
是刚出来的红钢,温度在1200度左右吧,具体不是很清楚。
现在关键是要知道红钢表面的鳞皮厚度,这个不知道,问下你那个压力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按你的断面看,不会是连铸的,应该是铸锭,

但你没有加热方式,确定不了鳞皮厚度和密度,压力是依据350方模具钢的坯料定的,水量无法确定。

楼主:
钢坯运行的速度是1.3--2.5m/s

网友:
大侠,你不是玩这个的吧?谁玩这东西,请那家伙上来,

楼主:
我是玩设备的
现在有个具体工艺的不懂,就请问下了

网友:
你工艺的那个家伙呢?没有完整的参数,怎么讨论系统?

楼主:
没有了
工厂里面就给了个基本参数,坯料尺寸800×800,长6米,除鳞速度1.3--2.5m/S,加热炉出炉温度在1200左右,材质是弹簧钢和合金钢,60Si2Mn,其他没了
现在就要确定压力和流量

网友:
是你玩这东西吗?现在的条件你玩不了。

没有节奏,你没法选系统,选泵,选阀,

没有加热方式,你没法计算打击力,

没有轧制方式,或锻造方式,你没法计算要几面除鳞,

最后,你什么都定不下来,

没参数,没法玩,不理解,

网友:
好像听起来不错么

楼主:
是啊,参数是少了点。四面除鳞
不过应该知道鳞皮的大概厚度,就可以算出来水量了吧,
关键是这个也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一些传统的经验数据什么的

网友:
和你加热时间等有关系,

大侠,有些东西在下不理解,怎么现在尽是这类什么参数都没有就往下硬玩的,

楼主:
鳞皮是红钢在空气中氧化时候产生的
应该只跟温度以及在空气中的时间还有材质有关。
和加热时间也有关?
还有你说的那得算打击力与加热方式也有关?
不懂

网友:
加热时间与铁鳞有很大关系,不仅和厚度有关,和密度还有关系,知道这些,才知道打击力,知道打击力,才能定喷嘴,定完喷嘴,才知道一次水量,知道一次水量才能算喷水比例时间,知道比例时间才能定泵的类型和台数,之后才能部署系统,

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就开始玩一个东西,

楼主:
关键就是算打击力了,而打击力跟鳞皮的厚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你是怎么算出来鳞皮的厚度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公式,或数学模型

网友:
打击力从0.72--1 都有可能,另外,假如你是铸锭的话,喷嘴还得升降,这些东西你明确吗?

你可以详细说说你的项目,怎么回事?下面是什么轧机?是否像你说的要四面?

楼主:
首先是铸锭。但喷嘴是否要升降,这要根据坯料来决定了,现在坯料尺寸就800×800,所以这个不需要升降,
还有除鳞装置不是直接连到轧机上的,而是在轧机前5米处设置一个除鳞点,要求四面除鳞,所以也不存在你说的问题,跟轧机没有关系。只要除鳞的除净率在98%就可以了,这是最后的验收指标。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算出打击力来,
“打击力从0.72--1 都有可能”我不知道你这个打击力是怎么得出来的,还有那个单位是什么,
就像是0.72N这个怎么理解?
不懂

网友:
你误解了,

铸锭有大小头,是否要升降得你工艺定,看你的锭型,我不知道你锭型,不能乱说,

我当然知道除鳞箱在轧机前面,我整天玩这东西,但不是所有轧制方式都需要四面除鳞,这和轧制工艺和轧槽还有关系,有些在机后还有除鳞,是翻钢以后,除鳞一定和轧机有关,

楼主:
这个你说的我知道,机前除鳞和机后除鳞,也可以叫做初除鳞和精除鳞。
你说的轧槽应该是和工件的最后成型有关,这个我不了解。
我这个项目就已经确定下来是机前除鳞,并且要求四面除鳞。

网友:
大侠,你找个玩这东西的家伙上来对话,你看捉,很容易明白,现在不知道怎么往下说,

楼主:
哈哈,这个他不在
看样子的找个时间把他叫来说说
今天谢谢你了

网友:
把那家伙叫上来,很简单的问题,几句话就说明白了,搞工艺的知道什么参数不够,
我国这个工艺和设备分家的方式非常害人,当年斯大林同志主要是怕人跑,跑一个不知道全局,跑了没有,这个我们不该学习。

网友(2010-04-09):
这个计算更复杂的啊,需要各种参数只怕你综合考虑吧!

网友:
看半天没看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