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种设备应该用何种加热方式?

楼主(2009-06-30):
设备描述:钢管加热喷漆设备。
      工作状态:钢管平行穿过前加热环,进入喷漆箱,雾化喷漆,漆膜<20um然后进入后加热环,再进入下一工序。工作环境为常温。使用快干漆,室温30°状态下20s实现表面不粘连。要求该加热环在瞬间给钢管表面加热到不低于150°。两次加热后为的是表面喷漆能快速干燥。钢管直径200mm.全长1200mm左右。以25m/min匀速通过该设备。
     要求前后加热装置为环形,以便钢管通过加热环时能给钢管表面均匀加热。加热环宽度不宜过宽,不能大于100mm,悬挂式安装。请各位高手指教:采用何种加热方式更能节省能源损耗。

网友:
钢管内表面一定是不喷漆的吧?

你建一个环形悬挂线,在上料位把钢管用气动内胀头吊挂上去,在加热位弄一个升降感应加热器,其它东西该做什么就布置什么,齐了

网友:
楼上的建议不错,我同意

网友:
中频加热,可以很方便的根据不同的管径制作,在钢管行业很常用的。

网友:
高频感应加热,感觉会把漆点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