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三维实体如何寻找重心位置?

楼主(2009-06-30):
各位大哥哥大姐姐,知道CAD三维实体如何寻找重心位置的,请告诉一下!

网友(2010-01-18):
明显难为autocad,它没这基本功能

网友(2016-07-15):
用其他软件重做一下

网友:
虽然是N多年前的问题,但看到楼上的回复,还是想说一下:
CAD完全可以办到,CAD做3D实体造型其实也很强大,不少老外的CAD教程书是从3D造型开始的,很多实例是先3D造型,再从3D实体转换成各种视图,就像大家所熟悉的solidworks, inventor等等,不瞒大家,我做工装设计全在CAD中,而且先3D,再转视图,什么三视图、剖视图等等,全从3D投影而来。
楼主的问题,实体重心,大家知道CAD有查询功能,查线长度,圆面积等等的大家都知道,而查实体相关信息,在同1个菜单里,在同1个工具栏里,在同1个工具选项里。

网友:
Autocad做三维机械设计,是有这个三维建模功能,但好像很少人用,多数用它的二维绘图;以前用Autocad的二维绘图用得非常熟,也曾尝试过用它画三维,真心的不好用,最后主要用UG。期待Autocad的三维设计更多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