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这个零件可一次压扁,冲孔,切头吗?

楼主(2009-06-30):
请教各位大虾图示这个零件可一次压扁,冲孔,切头吗?帮我上个模具简图。谢谢!

网友:
多工位,兴许可能。

楼主:
顶起来不要沉下去,还请大虾们帮帮!

楼主:
大K你帮我一下

网友:
我感觉应该可以!但管和压扁接触部分效果不会很好了!主要看你管有多厚。
帮你顶起来!等待行家!

网友:
楼上说的对,管与扁的接合位置不好做

网友:
这个没有难度,在普通冲压机上开一副模具就可完成.而且效果很好

楼主:
这个没有难度,在普通冲压机上开一副模具就可完成.而且效果很好
引用 网友A:

是靠压料板压扁的吗,你帮我说一下原理,多谢!

网友:
开一副普冲模具,应该就可以了啊
多厚的圆筒啊

网友:
应该不难!

楼主(2009-08-01):
回复 网友B:
1.5料厚,你说下原理

网友:
怎么没有继续了呀?

网友:
有没有严格的尺寸要求  内部可能要先加个芯再压扁的时候保证形状

网友:
没有问题
可以一次完成

网友:
感觉好像一次是不行的

楼主:
没有问题
可以一次完成
引用 网友C:

是用压料板压扁的吗?画一简图。先谢了!

网友:
能否说一下具体过程

网友(2010-06-28):
可以的  我们一起做过比这个还要大的   一次压平  冲孔  落料

网友:
普冲模具,应该就可以

网友:
估计是不行的,分成两次最好

网友:
开模具是可以,但要开两付,一付压平,一付冲孔带切头

网友:
是一般的产品  你提出来 肯定在于厚度方面

网友:
普通冲床开一副模具 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
不是很懂 留个记号待研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副模具可以保证加工,但是模具的加工费和后期维护费用就要高一点,不如开两付,一付压扁,一付冲孔、切圆头,这样模具的制造成本和维护成本都要低很多!如果楼主不是只有一台冲床的话,不建议只开一付模具!

网友:
可以开两付五金小模具  压扁  冲孔  或者开一付五金小模具 压扁 但要钻床 转孔

楼主(2010-09-23):
开一套模具主要还是想要提高工作效率,当然开二套也可以。多谢大家!

网友:
找个做模具的做套模具试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期待高手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