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身下面的曲线该怎么做?

楼主(2009-06-30):
请教:瓶身下面的曲线该怎么做啊?谢谢。

网友:
万里长城长 网友好!
.
为了检验自己会否,试做了一下,还算会。步骤如下:
1、正方形拉伸
2、四面画正弦曲线(路径)
3、四面画圆(轮廓)
4、四面扫描切除。
5、四竖楞线圆弧。
.
syw  090701---01.35

楼主:
都说您是大家,很高兴能得到您的教导,谢谢。

网友:
谢谢了  我做试试。。。。

网友:
请问 扫描切除是用扫描混合这一步骤完成的吗

网友:
用扫描————切口 可以完成  其步骤与扫描————拉伸完全相同

网友:
可以采用方程式去先生成曲线具体的方程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上网找找看!

网友:
先用可变剖扫描弄出曲线 再切除凹槽

网友:
下面那个波浪型的切除是以瓶身截面为轨迹线的正弦函数
楼主找到公式以后套用一下试试
开门大侠的方法很好,SolidWorks和PROE在造型原理上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
可变扫描做出来的效果不错呀,扫描轨迹是圆,绘制截面,建立关系式

网友:
关系式为A=X+SIN(TRAJPAR*360*4)

网友(2009-09-22):
看来还需要好好学习

网友:
像11楼中所说的那样,用关系式,设置扫描剖面距底面的距离为A=X+SIN(TRAJPAR*3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