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射流结构---请教

楼主(2009-06-30):
我对射流不了解.有谁能提供下这种喷嘴结构,要求喷射角55度,射程200MM. 结构最好能调整喷射角,材料为全塑胶结构

网友:
可以把应用的具体场合描述下吗?
先在基本看不怎么懂你问的问题

网友:
应该选扇形喷嘴,具体的结构我就没有。
可以描述下你的应用场合的压力,流量等?还有你用喷嘴主要目的是什么?
LZ可以详细说下不了?

楼主:
手动喷雾泵,只是角度要求高一点

楼主:
可能用在彩绘一类

网友:
场合是什么,说清楚点

网友(2010-10-18):
具体场合是什么?看不懂你说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