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看看这个是什么阀

楼主(2009-06-30):
最近见到一个阀不知道是什么阀,也没有铭牌了,谢谢了。

网友:
疑似溢流阀,像电动泵上用的高低压溢流阀,楼主应该说明白是什么设备,尽可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仅这一点图片很难最后确定。

网友:
看不懂呀,期待高手

楼主:
是一个滤酒机上的。是一个德国产的设备,后来被别人给改造了一下,所以当时也就忘了型号。我给大家再发几张照片供大家更好的找到这个阀是什么阀谢谢上面两位大侠了。

网友:
没有功能图,不好判断。

楼主:
主要是实现前进、后退。对滤板实行压紧松开。

网友:
主要是实现前进、后退。对滤板实行压紧松开。
引用 网友A:

从功能上看应是二次压力阀,也称插装式双向溢流阀,位于液压驱动器和换向阀之间,用于前进或后退油缸到极限时溢流。

可以装上压力表试试,当油缸到极限是观察压力是多少,空载时压力很低,例如:5-8Mpa,到极限时应为系统压力,例如:16-20Mpa,此时你可以松开两个阀的锁紧螺丝,用一字螺丝刀顺时针旋转一至半圈,压力表压力若有变化,则可能是二次压力阀。

通常在螺母的六方表面上有厂家或阀的型号。

楼主:
谢谢上面大侠的指点,我回去了再看看了。多谢大家。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我回去后再试试应大侠的方法。

网友:
插装压力阀的图片,供参考。
详细资料可以下载网页插装阀的手册
http://www.indcom.com.cn/valve/index.asp#yali

楼主:
谢谢英德康的资料,我查询一下了。、

网友:
这是个双泵系统里用的双级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