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管内部有很多黑色的斑点,如何清洗掉?

楼主(2009-06-30):
图片是铜管经过清洗后解剖的,铜管内部有很多黑色的斑点。该铜管采用多种方法清洗,有除油、酸性清洗剂清洗,超声波等等方法都未能够去除。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好的清洗剂,可以联系我,我的邮箱是zhaog@dunan.cn

网友:
你要先分析黑斑点是什么?有些斑点是冷拔过程中留下的,这类东西很难去掉,不分析成分,没法下手,

网友:
如果可以改善表面质量的话,用你说的几种方法应该都可以的。

楼主:
我司在加工过程中只用到挥发油,而且在下料过程中也不存在高温,清洗了几批下料以后的产品,都存在这种现象。所以说能够肯定这种产品内部是由原材料带进来。但是这黑点结合力不高,轻轻的擦下就能够掉。

网友:
那你可以让一个圆柱型的毛刷通过这个铜管?

楼主:
这种方法可行是可行,但我们每天产品大于2万只,难道也用刷子刷?

网友:
管子的内径和长度是多少?

网友:
如果用刷子刷,那你就得雇一批中年妇女,又带动一方就业
最好如蛤蟆所说,分析黑点成份,找出原因。

楼主:
管子管径为11mm,长度为15厘米。黑色斑点估计是拉伸用的润滑油残留物

网友:
有一种振动光饰,是否可以引申过来,将管子放入装有砂子或者其它可与之发生磨擦的料斗中,通过振动磨擦使之去除。

网友:
用没用强碱性的脱脂液试试??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硫酸+白电油+水?

楼主:
强碱的脱脂液我试过了,PH达到13左右的,但是效果比酸性的更差。

硫酸+白电油+水是什么配方,好像没看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N年前在台资水龙头厂用到的配方

还有一招就是硝酸浸泡,铬酐还原,这个效果更好,但极不环保。

网友:
首先,Cu是可以跟酸性介质和碱性介质反应的,不可用强酸或强碱溶液清洗,否则表面会被腐蚀,表面容易产生楼主说的麻点;如果仅仅是内部有而外部无,则不是这种原因引起的。
根据楼主的说法,管子内尺寸为φ11x150,已经属于细长管;不是不能用你们的办法清洗,很可能的原因是清洗时放置方法不当;你们是不是随意放在清洗篮内?这样是不行的,影响超声波清洗效果,也可能使一些赃物附着在管子内壁;可以将管子竖起来放置,最好能使下面出口不被堵上,这样无论清洗还是烘干的效果都会好很多。
楼主可以先试一下。

楼主:
超声波清洗的话以多少时间效果比较好,我试过5分钟竖直放置,药剂为PH2-3的酸性除油剂,效果有一点,但是还是不能清洗干净。

网友:
建议在竖直放置下,用普通的碳酸钠溶液在温度60度左右,超声波清洗;也可以用有机溶剂,如酒精,三氯乙烯试验清洗,如果可以洗掉,说明是油污,否则不是。

楼主:
试用了酒精及丙酮试验,都不能够去除干净。怀疑是积炭居多。

网友:
那就不是清洗剂的问题了,估计你们的设备需要大的改进。如果有设备的整体图纸等资料,发在我邮箱,我看能不能提供个方案。hfanchun@yahoo.com.cn

楼主:
这个设备等图纸我就没了,因为我司的铜管全是外购的,所以没办法提供这些图纸

网友:
看了楼上的建议,我想给的建议是:
1.加入压缩空气吹的方法,(使用喷嘴)
2.在清洗过程中使用振动摇摆
3.检查超声波的固定安装是否有误,而达不到效果.

楼主:
现在我可以肯定这种黑色的物质是积炭,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成批处理的,最好是用环保的清洗剂清洗。

网友:
用高压水冲洗怎么样!

网友:
奇怪,我以前用过很多铜管,里面都很干净,T2M管。

我看你剖的管子污物好象都在一边,另一边比较干净,这个值得考虑么?

网友:
楼上方法可行.不过最佳还是查明成分,清洗去除.

网友(2009-08-22):
可以  用电解除油的方法 要是具体的  可以加我的 QQ 317693430
要是 油的残留的话 方法可行

网友:
盐酸就行吧,只是盐酸洗过与没有洗过的有色差,盐酸洗过的铜件带金黄色

网友:
楼主是否用抛丸机试试呢  这些表面难处理的异物应该都可以弄干净

网友(2012-07-14):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13-07-12):
此问题可以用水刀解决

网友:
这个清洗我们也遇到这样的麻烦,确实很伤脑筋一直没有搞定最后采用人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