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器选择及使用

楼主(2009-06-30):
温度控制器选择及使用
作者:管理员 发表时间:2009-5-21 16:36:29 阅读:次

受控设备/应用
配套传感器
推荐仪表品种
控制精度
适应方面
食品烤箱
热电偶
TDA-2001/TDW2001
±2%
恒温/控温
一般注塑机
压簧热电偶
XMT□2301/XMT7411
±0.5%
恒温/控温
精密注塑机
压簧热电偶
XMT908/XMT708
±0.2%
恒温/控温
一般恒温箱
管式热电偶
XMT2001/XMT2002
±1%
恒温/控温
低温恒温箱
A级热电阻
XMT□808/XMT9402
±0.2%/±0.5%
恒温/控温
高温恒温箱
A级热电阻/偶
XMT7402/XMT808
±0.5%/±0.2 %
恒温/控温
温度/湿度双控制
双PT100
XMT9007D
±5%RH/±0.5 %℃
控湿/控温
高级温湿度控制
PT100+高分子
XMT9007-8
±2%RH/±0.2 %℃
控湿/控温
温度/湿度集中控制
PT100+高分子
XMT9007-8K
±2%RH/±0.2 %℃
计算机通讯/485
一般工业级电炉
热电偶K
XMT808/XMT908
±0.2%/±0.5%
控温/恒温
高精度电炉
S型热电偶
XMT818B/XMT918B
±0.2%
控温/恒温
高精水箱水温控制
PT100/CU50/NTC
XMT7411/XMT9411
±0.5%
控温/恒温
柴油机电机测温报警
NTC
FC040/XMT3000/板表
±0.1%(显示)
显示温度
浆料成型机
E型表面热电偶
TDA-2001/TDW2001
±2%
恒温/控温
室温控制/空调控温
CU50/PT100
XMT3000
±2%
恒温/控温
烟叶控温/烤箱
PT100
XMT808/XMT708/XMT908
±0.2%
恒温/控温
时间段恒温设备
PT100
XMT808P/XMT908P
±0.2%
时间曲线控温
时间温度双控烤箱
热电偶
XMT7000T
±0.2%
时间温度双控
仓库/存贮室测温
PT100/CU50
XMTJ8/XMTJ16温度巡检
±0.2%/±0.5%
温度显示
压力测量
压力变送器
XMT□2005
±0.5%
压力测控
一般温度记录/打印
热电偶/热电阻
XMT808W
±0.5%
温度记录
高级温度记录/测控
热电偶/热电阻
XMT408
±0.2 %
温度记录/RS485
一般湿度测控/记录
Pt100+高分子
XMT9007-8W
±2%RH±0.2 %℃
温湿度记录/RS485
高级湿度测控/记录
Pt100
XMT408
±2RH %
温湿度记录/RS485

网友:
我们150度烘箱采用的是PT100

楼主:
大家注意,这里给出的是仪表品种,大家可以使用英文来查一下其它的。例如,选用XMT,“XMT 多路”在google上查可以查出XMT*JK

楼主:
三.温度传感器
与仪表配用的温度传感器有热电偶和热电阻,另外仪表还可输入各类变送器的输出信号用于压力、流量、液位、湿度等参数的显示和调节,具体对应关系参见仪表型号命名第四位数字。
热电偶与热电阻对比
热电偶:热电偶输出为直流毫伏信号,由于仪表的输入阻抗很大,热电偶可以远距离连接而不影响测量准确度,但要求仪表所处的环境温度相对比较稳定。
热电阻:线性度比热电偶好,但接线越长误差越大,不适合远距离测量,对于带测量值修正的仪表来说可忽略此问题。
常用的热电偶有E、K、S,常用的热电阻有Cu50、Pt100,出口型仪表一般使用K、J、Pt100温度传感器。

楼主:
交流固态继电器采用光电隔离,输出元件为晶闸管,具有零电压开启、零电流关断的功能,且抗干扰能力强,适用于电机控制、电源切换及自动化控制等场合。

  如表列出了一些交流固态继电器的主要特性参数,其端子接线图如图所示。

一些交流固定态继电器的主要特性

交流固定继电器端子接线图

网友(2009-09-27):
好详细,谢谢了~~~~~~~~

网友(2011-06-11):
很不错的电子元器件归类总结。

网友:
谢谢楼主的共享谢谢楼主的共享

网友:
需要的时候再来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