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刀具加工直径8(+0.015,0)孔

楼主(2009-06-30):
    大家好,小弟请教一下大家。
    我要在一块锻钢件平面上钻一个与之呈45度角的盲孔,深度尺寸大概是8,公差±0.1;孔径8(+0.015,0)。我想知道用什么刀具合适?如何加工,一把刀能完成吗?

网友:
请把具体条件详细说明,参见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2652&extra=page%3D2
规范提问格式

网友:
一把刀肯定不行,先铣个小平面,打中心孔,钻孔至7.8,镗孔或铰孔支尺寸

网友:
机床精度高使用Φ8H7铰刀加工,精度低使用Φ8H6铰刀加工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侠指点啊!感激不尽!!!

网友:
铣平面,中心钻定位,7.8mm的钻头钻孔,微调镗刀精镗。

网友:
看用啥子机床加工,普通钻床及铣床是不得行得
好床子采用钻+铣铰工艺可解决,两把刀

网友(2010-01-19):
一把刀是肯定不行的,呵呵

网友(2010-07-27):
山高有这样的刀,或着定做